关于低阻抗、低噪前置放大电路设计方案求助!!!

楼主:
问题描述:
为了接收耦合变压器进来的双路信号,由于源阻抗低(100欧姆),信号频率为音频信号。为实现低噪接收,前级运放输入阻抗实现匹小,噪声小。配。求大家给个方案!例如:运用集成差分放大接收,选择什么型号?电路该如何接?实现输入阻抗低。若用分立元件又该如何?两者那个好?跪求大神出线。新手呀,毕业设计要求。多谢啦。

网友:
信号源不同于功率源,后级放大器需要的是高阻抗而非做阻抗匹配。
音频放大器可以用运放也可以用晶体管,运放的话,NE5532、5534这样的广受音响爱好者欢迎的运放就不错,音质要求不高时(你前面用了变压器,除非极讲究的特种变压器,普通变压器的特性都不符合高保真的要求),LM324这类低价运放一样可用。晶体管的话,用常规型号即可。

网友:
据楼主所说,经过耦合变压器的信号,一般不会太弱,所以实现低噪声放大是比较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