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的UART串口实现方法(讨论)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都是用CPLD和DM642联合使用控制TL16C752B,从而来实现与PC机的串口通信。
但是令我很困惑的是,网上没有单纯用DM642完成与PC机的串口通信的,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实现方法?
小弟我在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dm642没有串口……有个mcbsp,可以配置来当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642没有串口……有个mcbsp,可以配置来当串口

谢谢鱼~~是MCBSP与EDMA配合软件来实现UART的功能吗??那还需要再接一片MAX3232转化成TTL格式吗??

另外这种方式,与通用的UART有什么区别吗??会不会不方便

网友:
mcbsp可以配置为uart的协议,电平转化肯定是需要的。我感觉不太方便。具体我也没用过哈~只是了解了下,~感觉没有用752b扩展的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