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做 eZ-FET Lite仿真器

楼主:
MSP430G2553的launchpad上,是板载仿真器的,或许你并不陌生,一片MSP430F1612主控,一片TUSB3410为USB转串口,外加一片EEPROM(24C128)存储TUSB3410的配置信息,这大概是第一代USB型FET的经典架构。其实包括官方的和山寨MSP430FETUIF仿真器,都是大同小异的硬件配置。唯一的不同是官方FET提供JTAG和SBW接口,但是launchpad板载仿真器只提供两线SBW接口。
也许你会发现,在F5529的launchpad上,板载仿真器有些不一样了。原先稍显复杂的架构,改成了单独的一片F5528,简洁多了!因为F5528带有USB2.0,所以TUSB3410就光荣下岗了。同样,只提供两线SBW接口。但是,对于大多数小封装的以及5系列以后的MSP430,都有SBW接口。这款板载的仿真器有新的名字--eZ FET Lite,更重要的是,这货他开源!!

在MSP430的wiki网站上,提供的开源的硬件原理图、PCB以及固件,以及量产和测试的工具,太厚道了~~~
查看详情

于是,我们可以按照推荐的硬件配置,稍加改动,将USB改成A型,将接口改成标准的JTAG14针接口(虽然米有四线JTAG),替换了ESD芯片型号。调整布局,做成小巧的结构,如下图:

用到的主要芯片为:MSP430F5528
                               TLV70033
                               TPDE4001

然后就是焊接组装,成为下边的样子

然后,就是写入固件了。其实,开源的压缩包里有专门用于量产测试的固件和GUI界面,但是好像只有源码,我没找到可执行文件。于是决定曲线救国,用另一款工具下载固件---MSP430 Flasher。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它: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and_Line_Programmer

需要说明的是,给无固件的eZ FET Lite 下载固件,需要另一个全功能的FET,USB型或者LPT型皆可,总之,不管什么手段,把固件成功写到F5528的Flash中就行。
按照JTAG的线序连接好全能FET和eZ FET lite上F5528的JTAG接口,找到名字为EZFET_LITE_Rev1_1_FW_3_3_0_6.txt的固件,稍微修改下Flasher里(.bat 文件)的命令,就可以下载了。
Flasher命令行:MSP430Flasher.exe  -n MSP430F5528  -w  EZFET_LITE_Rev1_1_FW_3_3_0_6.txt    -v   -z  [VCC]

下载成功后,重新上电。这时候还不能用,因为还有一步没做---更新msp430.dll文件。

eZ FET lite 需要3.3.0.6或者更高版本的dll 文件。在这里找最新的DLL: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_Developers_Package

然后找到编译环境的相应文件夹,替换旧版本。比如,若你用的是IAR,那么,msp430.dll 在这个路径下: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 Evaluation\430\bin

更新完后,打开IAR,新建工程,选好芯片,编译通过,就可以试用eZ FET Lite 了。从此,你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仿真器,去征服更多的MSP430!!

网友:
这个挺有意思的。成本也不高。给实验室的小伙伴们多做几套准备。顶楼主。

网友A:
支持1和2系列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1和2系列的吗?

1系列的好像不支持。G2系列的会支持。你看下userguide能不能支持SBW接口就是了。

网友:
不错........有空也玩玩呢.........

网友:
截图里显示支持所有MSP430??

网友:
产品特点
USB调试和编程接口配备了无人驾驶安装
与高达1Mbaud应用UART串行通信
视觉反馈的绿色和红色LED
现场可更新固件
支持所有的MSP430器件
原理图,参考设计和生产测试软件作为开源包

网友:
MSP430F2274
CC430F6147
MSP430F4152
MSP430F5529
MSP430AFE253
MSP430G2452
MSP430F6736
MSP430F5438
MSP430F6638
MSP430FR5969
MSP430F6659
MSP430F5171
MSP430F5341
MSP430F5342
MSP430F5419
MSP430F5526
MSP430F5528
测试过的是不是都是支持SW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系列的好像不支持。G2系列的会支持。你看下userguide能不能支持SBW接口就是了。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MSP430F2274
CC430F6147
MSP430F4152

应该都有SBW

网友:
标记,后续用得着

网友D:
我是来捣乱的, 这个比LaunchPad 5529能便宜多少呀?

网友:
楼主太厚道了~~~业界良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捣乱的, 这个比LaunchPad 5529能便宜多少呀?

拿不到样片就只能便宜一个5529的的钱。。我拿得到样片,30块钱能做10套出来=。=

网友:
我把样片给忘记了, 不过那也不算是正路。 30块钱估计单是制作pcb的成本啦, 但普遍的还是要买bom清单上的元件的, 当然可能会买多很多, 但那些也算是成本啦。

网友:
成本不是关键,能做出来就先顶一个

网友:
这个好啊!跟最新的5969开发板上JTAG接口简直一模一样

网友E:
楼主 能共享一下 原理图和PCB么   15957118141@163.com
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能详细说一下烧写的过程吗?
非常感谢

网友F:
楼主如果我的装不上驱动怎么办?我是WIN7 64BIT总是MSP DEBUG INTERFACE一个感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如果我的装不上驱动怎么办?我是WIN7 64BIT总是MSP DEBUG INTERFACE一个感叹号

Please download the latest CDC drivers from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MSP_Debug_Stack, section "Low-Level USB CDC or VCP Driver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能共享一下 原理图和PCB么
不胜感激!!!

PCB文件~

eZ FET.zip

网友:
楼主的步骤很详细了,我还是一个初学者,就想找一些合适的产品小试一下,很棒的分享,赞一个

网友:
SBW是四线的么?

网友:
来晚了,我特别想问一下能不能将两线制SBW转为四线制JTAG,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能共享一下 原理图和PCB么
不胜感激!!!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PCB里面的F5528引出的TDO,TMS,TDI,TCK这些管脚是干嘛用的,小弟新手,还请赐教!

网友: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PCB里面的F5528引出的TDO,TMS,TDI,TCK这些管脚是干嘛用的,小弟新手,还请赐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PCB里面的F5528引出的TDO,TMS,TDI,TCK这些管脚是干嘛用的,小弟新手,还请赐教!

用于烧写F5528的程序,也就是仿真器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于烧写F5528的程序,也就是仿真器的固件。。

先谢谢了!敢问大神,由两线制JTAG转为四线制JTAG电路怎么改?还请赐教啊

网友I:
怎么JTAG14上面只接了4根线啊。感觉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JTAG14上面只接了4根线啊。感觉怪怪的

虽然用了十四针的JTAG接口,但是这个仿真器其实只提供两线的SBW通信。

网友:
mark,有时间自己做一个

网友J:
你好,为什么我按你的ez-fet制作后下载程序IAR提示无法设置电压?

网友K:
楼主,你好,能不能问几个问题,你上面那个烧入固件的方法能不能用来给TI的开发板的板载eZ-FET-Lite刷驱动。。。
我手头有一块msp-exp430f5529lp的开发板,但是我之前不小心按提示给更新了固件,现在不能用了,之前也有人跟我说需要重刷固件,但我刚接触430不懂该怎么弄。。。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上面说道的全功能FET是不是指msp的仿真机,像MSP-FET430UIF这个仿真机是不是就可以,然后烧入固件的时候是不是把外部的仿真机JTAG口接到你上面画的那块板对应的JTAG就行了吗,还是需要接到另外的地方,最好就是可以详细把哪个口接到哪个口的一起说一下(我真的是小白)(现在我老师那边只有DSP的XDS100V2的仿真机,是不是不能用在这个上面?)

麻烦楼主了。我真得很急,被这个问题整了好几天了。希望楼主可以告诉我,谢谢楼主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你好,为什么我按你的ez-fet制作后下载程序IAR提示无法设置电压?

你好,这个版本的固件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某些F5xx和F6xx系列以及FR5xx和FR6xx系列的430, 可能不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好,能不能问几个问题,你上面那个烧入固件的方法能不能用来给TI的开发板的板载eZ-FET-Lite刷驱动 ...

给你的F5529开发板刷新固件,用MSP-FET430UIF就可以。烧固件时把FET430UIF和F5529开发板上仿真器部分的那颗F5528对应的JTAG信号相连。

DSP的仿真器不能这么用,固件都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主牛人啊,真是佩服,佩服,值得学习

网友:
您好,我看了你关于自制EZFET的那个帖子,觉得很棒,也想自己动手做一个,在动手之前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不知可否赐教。坐等楼主回复

网友L:
我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我看好多人都用IAR编程,不知楼主做的这个ez-FET能不能用CCS直接烧程序、在线调试,就像launchpad那样使用方便;二、ez-FET上的F5528烧固件的时候能不能用BSL的方法烧,而不用全功能的JTAG,因为手头没有JTAG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我看好多人都用IAR编程,不知楼主做的这个ez-FET能不能用CCS直接烧程序、在线调试, ...

用起来就想launchpad的一样应该。是官网上面开源的下载器方案
可以用SBW的方法烧写。FETpro430这个软件。我做过。BSL就不知道了。

网友:
楼主教我做一下

网友:
哪里有MSP430FR系列BSL下载软件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你好,这个版本的固件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某些F5xx和F6xx系列以及FR5xx和FR6xx系列的430, 可能不适用。

IDE提示无法设置电压,需要先用430 flasher把   EZFET_LITE_Rev1_1_BSL_1_1.txt    这个BSL刷进去,再刷仿真器固件进去,就好了。

网友:
需要一块 想买一个  QQ781691114

网友N:
引用 网友M:
IDE提示无法设置电压,需要先用430 flasher把   EZFET_LITE_Rev1_1_BSL_1_1.txt    这个BSL刷进去,再刷 ...

是的 最新的IAR 和CCS 都是提示无法设置电压,底板版本是可以的。先在官方有不自持了,TI 他妈的真是蛋疼。别人的都开源。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的 最新的IAR 和CCS 都是提示无法设置电压,底板版本是可以的。先在官方有不自持了,TI 他妈的真是蛋疼 ...

我之前用TI官方的uni flash下载仿真器固件就完全没问题了。

网友:
你那个是官方的板子是不开源的
,除了5528还有一个单片机做升压。你的IDE的版本是多少?低版本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