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3个晚上熬夜了,一点成果

楼主:
看图不解释

网友:
不给说说怎么搞出来的?

我来分析下,如有误请指导
MAC那块在zmain.c里面 zmain_dev_info(),照搬LCD输出到串口即可
ED/ER/EC类型在nwk_global.c中的nwk_status()中同样照搬LCD输出到串口
PANI修改Zglobals.c中的zgConfigPANID变量
CHANNEL那个没留意到,求解

网友A:
期待楼主可以具体分析下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给说说怎么搞出来的?

我来分析下,如有误请指导

之前还没留意哪两个函数,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期待楼主可以具体分析下原理

其实是想实现通过串口输入指令和参数来设置PANID和Channel的目的。
步骤:
协调器:串口命令解析--》广播给终端--》设置panid和Channel--》定时等待重启。
终端 :广播消息解析--》设置panid和Channel--》定时等待重启。
现在一看还蛮简单的

网友:
我现在想实验串口透传给我的ESP8266,一直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想实现通过串口输入指令和参数来设置PANID和Channel的目的。
步骤:
协调器:串口命令解析--》广 ...

你好,能不能讲的仔细一些,我是初学者,能不能发程序给我参考一下。邮箱1035829994@qq.com,谢谢!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