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无线模块的问题

楼主:
  我们在做无线遥控小车的课设,遇到的问题还真多。这个论坛真的蛮不错的,帮了我不少忙了,在此谢谢了。现在还请教一下关于cc系列的无线模块一些问题。
  我要利用两块开发板430f4429进行无线控制,无线模块我用的是cc2500,现在要进行接线,一般SPI不是三线或者四线模式么,我们应该三线就可以了,接四线也可以吧(主要套例程方便)。那我想问一下,我的无线模块上GDO0 和GDO2是不是就不需要接起来了?还有我的开发板上的RXD ,TXD要不要跟CC2500接起来?在相关例程上修改我要注意些什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GDO0 和GDO2 是不是配置起来的啊

RXD ,TXD CC2500有UART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GDO0 和GDO2 是不是配置起来的啊

有UART的,GDO0 GDO2怎么配置啊,我看一些例程(不是430f5529的)中:
#define  GDO0_0       P2OUT &=~BIT7
#define  GDO0_1       P2OUT |= BIT7
#define  GDO2_0       P2OUT &=~BIT6
#define  GDO2_1       P2OUT |= BIT6
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应该把这两个脚也接起来吗?接单片机什么脚上?

网友:
Digital output pin for general use:
 Test signals
 FIFO status signals
 Clear Channel Indicator
 Clock output, down-divided from XOSC
 Serial output RX data
 Serial input TX data
原来这个可以配置成TX,RX

网友B:
如果你的模块只是由CC2500和外围元件构成,那么是没有串口的,只能通过CC2500本身的SPI接口操作,具体连线和编程务必仔细看器件手册。如果你的模块是自带MCU的,那很可能带有串口,而这类模块是不需要对射频芯片编程的,多为通过串口“透明传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模块只是由CC2500和外围元件构成,那么是没有串口的,只能通过CC2500本身的SPI接口操作,具体连线 ...

我的模块不带MCU的,我看了网上一些参考例程,要接的除了电源和地,SPI的四线,还有GDO0 GDO2,这两个还是不清楚怎么接,以至于编程也难以进展。器件手册倒是有,就是不知道看什么,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而且无线这东西很难检测啊,出不来还不知道怎么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模块不带MCU的,我看了网上一些参考例程,要接的除了电源和地,SPI的四线,还有GDO0 GDO2,这两个还 ...

器件手册务必看懂看全,网上的现成可靠不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器件手册务必看懂看全,网上的现成可靠不住。

好的,开始慢慢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开始慢慢看吧

对于电子工程师而言,能够阅读、理解器件手册是最基础的职业技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