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仿真,遇到的问题,求大神帮忙(已解决)

楼主:
大神们,这是什么问题啊,我的仿真器是MSP-FET430UIF
power灯和mode灯都是亮的,第一次用仿真器.连接没问题,在connection中出现了com连接,破解的时候也是用管理员身份破解的,win7旗舰版系统

网友A:
可能是有中文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有中文路径

好的,我试试改成英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有中文路径

不行,还是那个问题。

网友:
这个地方应配置成这样子,嘿嘿,谢谢大神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