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在扫描点亮灯的基础上,如何调节亮度?

楼主:
如题,现在我的单片机上面,是5个IO口控制10个灯,5个IO口只有一个口是有PWM功能,即下图的 P57口,现在是用扫描的方式点亮灯,请问如何在扫描这个基础上面 调节灯的亮度?

这个是原理图

这个是原理图

网友:
求版主,求大神·······

网友A:
你可能是L1亮→等t时间→L1灭,L2亮→等t时间→L2灭,L3亮→……

在频率固定的情况下,可以试试:
L1亮→等t'时间→L1灭→等t-t'时间→L2亮→等t'时间→L2灭→等t-t'时间→L3亮→……

为了看起来不闪烁,频率要足够快,即t要足够小,你有5个灯,所以刷新周期是5t,通常频率在60Hz时还能感到闪,达到75Hz就几乎观察不到闪烁啦。

网友B:
你这个本来就是扫描显示,再加上每个要pwm,时间片分的很细,逻辑相当复杂啊。

网友C:
定时器实现每个io的pwm.
你这个led比较多,相当于10扫描显示,所以亮度会差些.在加上亮度调节就更暗了.
你每个led都不独立所以只能分时控制了.

给你一个大概的框架
uint led1pwm,led2pwm,...;  //10个led比较值
定时器10us中断服务函数 {
计数count++;
    switch (count/32%10) {   //32是每个pwm占32个计数即每个led有32个亮度级,此数值越小频率越高,10是10个led
         case 0 : //led1分时
              if (led1pwm>(count%32))
                           //led1亮的io状态
              else
                          //led1灭的io状态
         break;
         case 1:
                if (led2pwm>(count%32))
                           //led2亮的io状态
              else
                          //led2灭的io状态
         break;
...底下省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是L1亮→等t时间→L1灭,L2亮→等t时间→L2灭,L3亮→……

在频率固定的情况下,可以试试:

感谢回复,我明天再去试试,tk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本来就是扫描显示,再加上每个要pwm,时间片分的很细,逻辑相当复杂啊。

是比较复杂,我们公司老大出差了,我也只能硬扛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实现每个io的pwm.
你这个led比较多,相当于10扫描显示,所以亮度会差些.在加上亮度调节就更暗了.
你 ...

好的,感谢版主的回复,另外,您的头像太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实现每个io的pwm.
你这个led比较多,相当于10扫描显示,所以亮度会差些.在加上亮度调节就更暗了.
你 ...

代码简介,功能NB.学习了。
1、按这个下来每个灯pwm=100%时也只有常亮时1/10亮度,估计调节效果很差。如果扫描可行,能把不相关的两个灯放一个pwm里面可以改善一点。
2、不值LZ用的MCU主频多少,有无除法指令,10us的定时中断里做除法和取余数,不知道其它任务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代码简介,功能NB.学习了。
1、按这个下来每个灯pwm=100%时也只有常亮时1/10亮度,估计调节效果很差。如 ...

1.扫描显示所以最大只能是1/10,这个无解,除非每个led独立io控制.
2.10us只是举个例子,如果是2的n次幂可以用与运算
//32级pwm,16扫
switch((count>>5)&15) {
     case 0:
              if(count&31)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扫描显示所以最大只能是1/10,这个无解,除非每个led独立io控制.
2.10us只是举个例子,如果是2的n次幂可 ...

这个功能实现了,62.5us中断一次,每1ms扫描一个灯,10ms扫一轮,做了16级,效果不错

网友:
控制亮灯的时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