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Black入门基础之TFTP与minicom的安装

楼主:
昨天是把宿主机选择好了,那么今天就要安装TFTP与minicom了。这样以后就可以在虚拟机下调试BeagleBone Blackle。

先安装TFTP服务吧,有了这个,咱们就可以利用BB Black的U-Boot加载自己编译好的内核啦。

sudo apt-get install tftpd-hpa tftp-hpa

其中,tftpd-hpa是服务器端,tftp-hpa是客户端。
接着是配置TFTP服务器
sudo vim /etc/default/tftpd-hpa

将原来的内容改为如下所示:
TFTP_USERNAME="tftp"
TFTP_ADDRESS="0.0.0.0:69"
TFTP_DIRECTORY="tftp根目录"
TFTP_OPTIONS="-l -c -s"

注意tftp根目录,需要设置权限为777。也有的说666,总之所有用户都必须可读写。
我的配置文件如下:

完了之后呢重新启动TFTP服务
sudo service tftpd-hpa restart

这样应该就算好了,其实也没网上说的那么复杂。
下面测试一下安装是否成功。

输入命令
netstat -au | grep tftp

确认tftp服务是否已经开启。
在之前配置过的tftp根目录里新建一个测试文件test,比如我这里是/home/zhao/desktop/zhao/tftpboot/ 。

通过 get test,可以将tftp根目录中的测试文件test下载到当前目录下。
操作如下:

先退出tftp根目录,我这里是随便进了一个目录。
cd /home/zhao/desktop/zhao/

然后用ifconfig 命令查看虚拟机的IP,比如我的是192.168.1.101.然后输入

tftp 192.168.1.101

接着输入 get test 将文件下载到当前目录。
完了q 退出。
是不是当前文件夹下面已经有了这个test文件呢?恭喜,成功了。

注意:如果重启之后不能正常开启tftp服务,就启动TFTP服务。
sudo service tftpd-hpa restart

接下来是minicom的安装
这个minicom的安装也不麻烦。

先关闭虚拟机。在虚拟机设置中添加串口。

接着启动虚拟机并安装minicom
sudo apt-get install minicom

完了之后配置参数
sudo minicom -s

出现这个界面

咱们先进入Serial port setup
进去之后改成我这样子。注意回车符在这里相当于保存并返回的作用

还需要注意一下,我的Serial Device用的是PC自带的COM1口。用了ttyS1,有的时候USB转串口路需要改成ttyUSB0之类的。这个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接着回车返回上一级,进入Modem and dialing 选项,将A B K三栏的内容删掉。

好了以后呢。再返回上一级,Save setup as dfl ,再选择Exit from minicom 退出配置

minicom使用
sudo minicom

这时候连接好串口跟BB Black 顺利的话会打印出串口信息。没有出现的就试着换之前修改过的Serial Device吧。

退出
ctrl + A

然后按x 退出。

好吧。暂时就这么些吧,有需要再补充。

网友A:
才发完帖子你就跟帖,够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发完帖子你就跟帖,够狠。。。

说了搬板凳学习的

网友:
不错 写的挺详细
===================================

网友:
跟着楼主的过程走了一遍 都成功了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串口?BBB上没有串口,那是怎么接的呢?(小白勿喷~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串口?BBB上没有串口,那是怎么接的呢?(小白勿喷~多谢)

就是这个了。用3根线引出来啊。不过有线连接情况下不需要串口也能操作。
欢迎交流讨论。

网友B:
有可以直接用自带的USB连接的教程么?多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以直接用自带的USB连接的教程么?多谢解答

有的啊,如果你用自带的Angstrom系统。我之前论坛上有分享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可以直接用自带的USB连接的教程么?多谢解答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6812-1-1.html
看看这篇你还满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6812-1-1.html
看看这篇你还满意不?

嗯,我先试试,多谢楼主

网友:
楼主厉害   写的东西感觉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