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裸板上锡的问题

楼主:
如题

如何在光板/裸板上上锡呢?就是板材已经是加了阻焊油墨的 但是触点都是类似于金手指那种,亮铜片的感觉。
想寻一个可以手工上锡的方法。
如下图这种光板

网友:
手工上锡的方法?
焊接?还是,,,

网友A:
找个平底小锅放电焊锡在里面用电炉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把板子在里面过一下,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B:
焊接用的刮锡膏,还是防止氧化的喷锡?
刮锡膏就配合钢网刷上去。手工就直接拿烙铁上,BGA部分因为芯片本来有锡球,也不用上。
防止氧化的喷锡,这种板子的焊盘虽然是铜片,在出厂的时候涂了一层防止氧化的有机涂料,所以没有必要再涂一层锡。

网友C:
如果是做好的板子放元件焊就是了,再涂上锡再放元件,多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做好的板子放元件焊就是了,再涂上锡再放元件,多余了。

我是不知道这样的金属触点如果直接上焊的话是否能牢固。。。怕把板子折腾坏了又要从新再买一块
如果可以直接焊接并且牢固的话我就放心了。
一开始我还以为要加热或者过锡等这些工艺先处理这种板子才能再上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用的刮锡膏,还是防止氧化的喷锡?
刮锡膏就配合钢网刷上去。手工就直接拿烙铁上,BGA部分因为芯片本来 ...

感谢庄老师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平底小锅放电焊锡在里面用电炉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把板子在里面过一下,不知道是否可行

我之前也这样试过。。。调整温度是180℃
也可能是我温度调高了  阻焊层有一些被烧掉了  拿出来以后发现板子有变形的状况,MBGA的芯片应该是无法再进行焊接了、、、本来买了2张板子 这样相当于报废了一张 还有一张不太敢试了。。。后悔当初没能多买些裸板回来做试验。。。

网友D:
手工上锡逐点用烙铁+焊锡丝点焊,问题是你到底想干嘛?没有这么玩的。如果你是想手工焊接元件,不用预先上什么锡,或者只在元件的一个焊盘上点一点锡就是。批量生产,做钢网刷锡膏,然后贴片、回流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工上锡逐点用烙铁+焊锡丝点焊,问题是你到底想干嘛?没有这么玩的。如果你是想手工焊接元件,不用预先上 ...

其实真是纯粹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工上锡逐点用烙铁+焊锡丝点焊,问题是你到底想干嘛?没有这么玩的。如果你是想手工焊接元件,不用预先上 ...

从光板上需要的元器件来看  这样的板子如果批量制作真的是应该直接交付于加工厂。。。个人批量加工要累死了。。
其实就是为了单纯的练习下手工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方式能更方便于手工焊接MBGA芯片这些的操作  如果有可能的话 焊接的成品也想要一个完整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从光板上需要的元器件来看  这样的板子如果批量制作真的是应该直接交付于加工厂。。。个人批量加工要累死 ...

BGA无法手工焊接,只能用红外回流焊或者热风枪焊。引脚暴露在外的常规表贴元件很容易用烙铁焊,其实比插件焊接还容易,当然,这是手艺,手艺是练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GA无法手工焊接,只能用红外回流焊或者热风枪焊。引脚暴露在外的常规表贴元件很容易用烙铁焊,其实比插 ...

我准备用温控平台直接来焊接,先涂上锡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BGA无法手工焊接,只能用红外回流焊或者热风枪焊。引脚暴露在外的常规表贴元件很容易用烙铁焊,其实比插 ...

春阳老师在焊接常规表贴元件时候,烙铁喜欢用什么头呢。马蹄还是刀型?俺喜欢用两种一起上,芯片喜欢马蹄,小元件喜欢刀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准备用温控平台直接来焊接,先涂上锡浆吧

从楼主的问题来看,和楼上的几位互动来看,好像从没有焊接过电路板哦,,,,
还是找一个破板子,或者坏的电路板,反复拆了焊,焊了拆,练习一下,,
还有基本工具、物料可要备齐哦,,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春阳老师在焊接常规表贴元件时候,烙铁喜欢用什么头呢。马蹄还是刀型?俺喜欢用两种一起上,芯片喜欢马蹄 ...

我用圆锥头,这也是用了三十多年电烙铁留下的习惯。不过我用的烙铁特别是烙铁头都大多选择进口名牌,我要求烙铁头必须吃锡,这样点焊、拉焊时效果才好,所以必须使用国际名牌。一般产线工人的习惯不适合我这种精细作业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准备用温控平台直接来焊接,先涂上锡浆吧

上锡膏要用钢网,否则无法控制用量和精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的问题来看,和楼上的几位互动来看,好像从没有焊接过电路板哦,,,,
还是找一个破板子,或者坏 ...

我没有系统的学习过焊接技术,所以很多东西并不了解 只能结合理论进行实践。
我只焊过单面板的引脚这些。。。0.75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锡膏要用钢网,否则无法控制用量和精度。

我准备用雕刻机直接刻掉金属部分,然后敷在PCB上直接摸锡桨 然后放元件 接着放在加热平台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准备用雕刻机直接刻掉金属部分,然后敷在PCB上直接摸锡桨 然后放元件 接着放在加热平台上

你要拿雕刻机刻钢网?那成本恐怕比定制正规的钢网还贵,费时、费工,关键是无法满足BGA的高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系统的学习过焊接技术,所以很多东西并不了解 只能结合理论进行实践。
我只焊过单面板的引脚这些 ...

这种焊接技术,也无须系统学习
以楼主这种聪明劲头,更无须正规系统学,,,其实到一些电子公司的装配线实习一下,或者去观摩一下,,就知道了,再动手练练,了解一下多粗的焊锡丝焊接什么器件方便,,恒温烙铁的加温最佳焊接温度,怎么焊接贴片器件,如何焊接插接件,,用不用焊锡膏,还有松香之类的,焊接插接器件要先插入器件,后用海绵等垫起反面等技巧,,焊贴片器件的时候,先定位一个腿等等,,有时看看人家怎么干的就恍然大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系统的学习过焊接技术,所以很多东西并不了解 只能结合理论进行实践。
我只焊过单面板的引脚这些 ...

系统性的学习PCB元件焊接技术,恐怕只有日耳曼人和日本人干的出来。焊接是门手艺,手艺是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系统的学习过焊接技术,所以很多东西并不了解 只能结合理论进行实践。
我只焊过单面板的引脚这些 ...

不用学,练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要拿雕刻机刻钢网?那成本恐怕比定制正规的钢网还贵,费时、费工,关键是无法满足BGA的高要求。

不是拿雕刻机刻钢网。只刻出贴片电容电阻的焊接点部分。MBGA还是直接找钢网上锡珠制锡。芯片如果雕刻金手指部分的话那确实不靠谱 实在太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系统性的学习PCB元件焊接技术,恐怕只有日耳曼人和日本人干的出来。焊接是门手艺,手艺是练出来的。

是因为他们严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焊接技术,也无须系统学习
以楼主这种聪明劲头,更无须正规系统学,,,其实到一些电子公司的装配线 ...

其实真想去找个工厂实践一下。。。看到工厂二字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富士康。。。
等过了年吧 过了年再去找找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系统性的学习PCB元件焊接技术,恐怕只有日耳曼人和日本人干的出来。焊接是门手艺,手艺是练出来的。

再问一下春哥,如果是双面都需要贴片的话,另一面是不是只能用手工方式焊接了呢?还是也可以用恒温焊台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拿雕刻机刻钢网。只刻出贴片电容电阻的焊接点部分。MBGA还是直接找钢网上锡珠制锡。芯片如果雕刻金手 ...

实在不能理解你的意思,PCB焊盘还用刻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因为他们严谨么?

是的,这个世界上属他们最严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再问一下春哥,如果是双面都需要贴片的话,另一面是不是只能用手工方式焊接了呢?还是也可以用恒温焊台呢 ...

当然可以机焊,否则那么多双面贴片的产品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有一种机器叫点胶机,自己去查查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能理解你的意思,PCB焊盘还用刻出来?

是我没说明白。
使用另外一张相对薄很多的玻纤板,在上面把原本PCB上金属触点的部分刻掉,然后敷在PCB上,这样PCB不就只露出金手指焊盘的部分了么?然后透过雕刻掉的空洞直接抹上锡浆然后放上贴片 再放在恒温焊台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个世界上属他们最严谨。

我一直以为是日本人和德国人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机焊,否则那么多双面贴片的产品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有一种机器叫点胶机,自己去查查干什么用的… ...

其实我是想问下手工焊接。不过多的借助于电控的机械这种。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设备来制作。我去看下点胶机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我没说明白。
使用另外一张相对薄很多的玻纤板,在上面把原本PCB上金属触点的部分刻掉,然后敷在PCB上 ...

之所以是“钢网”,是因为足够薄的材料还要有足够的强度且廉价,这个只能用薄钢板,有机材料要达到同样要求的价格只会比钢贵的多。注意,锡膏量和漏印网的厚度有直接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以为是日本人和德国人呢。。。

日耳曼人包括德国人但不仅仅有德国人。丹麦人、瑞典人、瑞士人等也都很严谨,民族上说,他们主要是日耳曼族。英国人的主体盎格鲁-撒克逊人也是日耳曼族,但长期混血的结果已经不纯了,到美国人哪儿就更不纯了。当年希特勒曾幻想联手英美称霸世界,也是因为日耳曼情节,而希特勒本人是奥地利人,奥地利人的主体也是日耳曼族。英法在历史上敌对远多于合作,这里面也有民族因素,法国人的主体是高卢人。英语属于日耳曼语族,法语却是拉丁语族,差别是比较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是想问下手工焊接。不过多的借助于电控的机械这种。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设备来制作。我去看下点胶 ...

除BGA等引脚不暴露在外的芯片外,只要引脚是暴露的就可以纯手工焊接,但需要技巧。俺老汉做样板和小批量产品都是自己亲自手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耳曼人包括德国人但不仅仅有德国人。丹麦人、瑞典人、瑞士人等也都很严谨,民族上说,他们主要是日耳曼 ...

上历史课了。。。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BGA等引脚不暴露在外的芯片外,只要引脚是暴露的就可以纯手工焊接,但需要技巧。俺老汉做样板和小批量 ...

机的以前看过一个拖焊的视频教程 应该就是这个吧  熟能生巧 理论和实践要统一才会有这般技能

网友:
贴元件--过回流焊--上红胶--再贴元件--再过回流焊
还是
贴元件--上红胶--再贴元件--过回流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