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鸟求助关于定时器!!!!!

楼主:
本人毕业设计做门禁系统,有一要求:门口有人(红外探测输出高电平),LCD点亮显示欢迎词;若门口人站那超过2分钟,LCD显示请离开,并蜂鸣器报警。人离开后,LCD待机,待检测到有人,如此循环。

就这个2分钟的定时器程序怎么写?该怎样加入main()函数中?下面是本人写的程序,但功能不能实现。

sw1为红外传感器,高电平说明有人;
lcd()为欢迎词程序;
lcd1()为警告词程序;
lcd_init()为LCD初始化程序;

问题:
1.sw1==1时(有人),显示欢迎词,同时定时器开启;此时我把sw1==0(没人),这时定时器应该停止,LCD待机。但我写的这个程序,一直亮欢迎词,按    下sw1==0后不会立即初始化,直到定时器2分钟定完过后才初始化。正确的应该是定时中若sw1==0,LCD立即就能初始化的效果。

2.2分钟结束后,警告词只亮一次,然后又就跳到欢迎词。正确的应该是警告词一直显示,直到人走后(sw1==0),才待机,检测到人,显示欢迎词再如 此循环。

以下为自己写的程序(一些程序省篇幅就不贴出来了)
void Time0_init()
{
    TMOD = 0x01;//定时器T0工作在方式1,定时时间60ms=0.06s
    TH0 = 0x15;//高8位初值
    TL0 = 0xA0;//低8位初值
    EA = 1;//开总中断
    ET0 = 1;//开定时器T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
}

void main()
{
         while(1)
   {
     a=0;//变量a清零
            if(sw1==1)
     {
            Time0_init();
            lcd();
            if(sw1==0)
        {
            lcd_init();
         }
    }
        while(2000-a !=0);//等待延时2000x0.06=120s=2min
        TR0=0;//关闭定时器
         while(sw1==1)
     {
         lcd1();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中断服务程序
{
  TH0 = 0x15;//重装定时器高8位初值
  TL0 = 0xA0;//重装定时器低8位初值
  a++;//变量a加1
}

望各路大神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
设置定时器为自装载模式,溢出周期为n,每次中断给一个预定义的寄存器累加1,加到m,那么定时时长就为n*m,如果还不够,那再引入一个寄存器x,这样定时时长就成了x*m*n,这种方法可以构成任意时长的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