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78单片机开发工具---E1简介

楼主:
E1仿真器是瑞萨的片上调试仿真器,能用于大部分瑞萨MCU,当然包含RL78单片机。

  1、 E1与单片机的连接,有两种通信方式可供选择:串行连接和JTAG连接。取决于您使用的MCU的调试接口。RL78使用单线串行连接
        E1可以调试的RL78有:

   RL78 Family G13

   RL78 Family G14

   RL78 Family G12

   RL78 Family I1A

      Note: RL78表示内核类型, Gxx表示产品小分类。主要方便市场推广。
      E1还具有Flash存储器编程功能,同时还能给目标板提供1.8V~5.5 V/200mA的电源(根据目标MCU);
      官方购买产品代号是Model No. :R0E000010KCE00
      注:E1所支持的产品系列,请留意瑞萨网站上的最新信息。

   2、E1主要的功能(RL78)

连接方式:单线UART

软件中断:提供

硬件中断:提供

内存访问/程序运行时改变:提供

实时跟踪:不提供

在Go和Stop间时间测量:提供

执行测量功能:不提供

热插拔:不提供

供电:3.3-5V

配合RFP软件,在线编程:提供。

3、E1硬件名称和功能

(1) USB接口

(2)调试接口:14pin,用于和目标板进行连接

(3)ATC LED:表示E1 控制软件的动作状态。

点灯:表示E1/E20 处于能使用的状态;

闪烁:表示USB 驱动程序尚未被识别;

熄灯:表示因某种原因E1/E20 而处于不能使用的状态;

(4)VCC LED:表示用户系统的电源状态。

橙色:表示由仿真器给用户系统提供电源。

点灯(黄绿色):表示由外部电源给用户系统提供电源。

熄灯:表示没有给用户系统提供电源。

(5)RESET LED:表示用户系统单片机的复位引脚状态。

(6)RUN LED:表示用户系统单片机的执行或者暂停。

(7)自检查连接器:E1自检查时使用的连接器

4、E1仿真器自检
          为什么说是性能怪兽呢? 因为有自检功能! 哈哈

          E1仿真器还提供了诊断工具用于检知调试器无法正常工作的原因究竟是由MINICUBE2 本身导致的还是其他硬件错误所导致的。

自检步骤

给主机安装E1自检程序(SCP)和E1的USB 驱动程序。

连接用户接口电缆

连接USB 接口电缆

启动E1 自检程序

执行TEST1 和TEST2 程序

拆除用户接口电缆

执行TEST3 程序

显示自检查结果

网友:
很好,学习了。能够说下RL78G14开发板上的串口转USB芯片的用法吗?

网友:
很棒的总结

网友:
E1很强,只是太贵啦 1500RMB一个,大家怎么玩?
不信可以上瑞萨单片机论坛看看

网友:
我使用的E1 然后用的CSPlus_CACX_Package_V40300 连接到硬件 报错,大虾指导下

网友:
14pin里面哪个引脚对应连接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