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ier FPGA VHDL学习帖】第19帖Procedure

楼主:
Espier FPGA VHDL学习帖】第19 Procedure
1.语法学习

PS:
      参数表中参量可以是变量、信号、常数(默认)
      参数的方向可以是INOUTINOUT
举例说明:
PROCEDURE     pro1 (VARIABLE a, b : INOUT REAL) ;
PROCEDURE     pro2 ( CONSTANT a1 : IN INTEGER
VARIABLEb1 : OUT INTEGER ) ;
PROCEDURE  pro3 (SIGNAL sig : INOUT BIT) ;
过程 pro1 定义了两个实数双向变量a b 过程 pro2 定义了两个参量第一个是常数它的数据类型为整数流向模式是IN 第二个参量是变量信号模式和数据类型分别是OUT 和整数过程pro3 中只定义了一个信号参量即sig 它的流向模式是双向INOUT 数据类型是BIT 一般地可在参量表中定义三种流向模式即IN OUTINOUT 如果只定义了IN 模式而未定义目标参量类型则默认为常量若只定义了INOUT OUT 则默认目标参量类型是变量
2.程序
library ieee;
use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wapis
  port
  (
  data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q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rtl of swap is
procedureswap1(a  :in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0))is
variabletemph,templ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0);
begin
  templ:=a(3 downto 0);
  temph:=a(7 downto 4);
  a:=templ&temph;
end swap1;
begin
  process(data)
  variable b: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b:=data;
    swap1(b);
    q<=b;
  end process;
end rtl;
3.仿真波形(采用了QuartusII9.0版本自带的软件仿真,赶紧对于小程序仿真用起来好爽)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