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C编译的ROM和RAM问题

楼主: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编译好好的,仿真也通过,但是加一两句完全不影响的代码,编译也通过,仿真结果会完全不同,检查发现跑到死区里(就是没有代码的地方)。
同样遇到明明是定时的不同寄存器,它却会写到同一个地址,导到程序乱套。而寄存器问题我查了资料,设置BANK好象可以解决,但是上面说的加几条代码程序就完全不行,这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你把工程关了,删掉。把所有的user文件拷贝到新的文件目录下重新建个mplab工程再试试我估计就OK 了

网友:
注意变量的冲突,编译程序的“智能”不足以识别所有变量冲突的情况,需要人为小心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