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black环境建立出现了问题

楼主:
大家好,最近买了块bb black 板子玩玩,在建立交叉编译环境的时候,我用的是ti-sdk-am335x-evm-06.00.00.00-Linux-x86-Install.bin  ti官网上最新版的,安装完成之后在linux-devkit文件夹下没有发现bin文件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该怎么判断自己的环境是否建立好?

网友A:
安装时典型环境的话,不在LINUX-DEV下面.你再仔细找找.安装过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图形界面的呀.安装好不好,看提示就知道了

网友A:
一般在~/ti-sdk-am335x-evm-06.00.00.00下.

网友B:
我觉得TI 的SDK 没什么好的
不能直接用来编译Starter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ti-sdk-am335x-evm-06.00.00.00下.

嗯 是在这目录下有个bin的文件夹,是把这个加入到系统环境中去是吧?多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TI 的SDK 没什么好的
不能直接用来编译StarterWare

刚开始接触  都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时典型环境的话,不在LINUX-DEV下面.你再仔细找找.安装过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图形界面的呀.安装好不好, ...

ti-sdk-am335x-evm-06.00.00.00工具我已经装好了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把它的哪个文件加入到环境变量中  求指导

网友:
找到了  建立交叉编译环境应该是这样的export PATH="/linux-devkit/sysroots/i686-arago-linux/usr/bin:$PATH"  sdk install dir是你安装sdk的位置

网友:
最新6.0版本的linux_devkit 的bin文件家在sysroots 下 i686*  /usr/bin,但是交叉编译后我的板子运行:#sh ./main说是不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chmod 之后也不可以。
大家还有用ti-sdk-am335x-evm-06.00.00.00版本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