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rtex 四核A9 Exynos4412 LCD/LVDS/VGA接口输出最大分辨率的问题

楼主:
在LCD的datasheet部分有如下说明
TFT-LCD Interface
The TFT-LCD Interface supports:
  24/18/16-bpp parallel RGB Interface LCD
  8/6 bpp serial RGB Interface
  Dual i80 Interface LCD
  1/2/4/8 bpp Palletized or 8/16/24-bpp Non-Palletized Color TFT
  Typical actual screen size: 1080  1024,1024  768, 800  480, 640  480, 320  240, 160  160, and so
on

——这个上面说是典型的分辨率,但是通常三星都会留有余量,比如S5PV210 做的Sate210 开发板的VGA和LCD最高分辨率能够稳定输出1920*1080 但是datasheet居然说典型分辨率是1024*768 ,所以Sate4412 的LCD输出肯定也能到1920*1080 才对。
先看看时钟是否满足先。

网友:
Typical actual screen size: 1080  1024,1024  768, 800  480, 640  480, 320  240, 160  160, and so
on

网友:
我晕啊,这个4412 也太邪乎了。
居然把LCD的时钟VCLK 限制在80M 以内!汗,这个比S5PV210 还不如,鄙视!
CLKVAL_F  [13:6]  RW
Determines rates of VCLK and CLKVAL[7:0].
VCLK = FIMD * SCLK/(CLKVAL+1), where CLKVAL  1
NOTE: The maximum frequency of VCLK is 80 MHz. (80 MHz
for Display Controller)
SCLK_FIMD0  FIMD operating clock  100 MHz ——这个是关键啊

这个公式是否是错了?VCLK = FIMD * SCLK/(CLKVAL+1)?FIMD0_RATIO  [3:0]  RW
DIVFIMD0 Clock Divider Ratio
SCLK_FIMD0 = MOUTFIMD0/(FIMD0_RATIO + 1)

FIMD0_SEL  [3:0]  RW
Controls MUXFIMD0
0000 = XXTI
0001 = XusbXTI
0010 = SCLK_HDMI24M
0011 = SCLK_USBPHY0
0101 = SCLK_HDMIPHY
0110 = SCLKMPLL_USER_T
0111 = SCLKEPLL

Video Clock Source  SCLK_FIMD0 for display controller (from CMU module)
Maximum VCLK in RGB Interface  Display Controller = 80 MHz

从Exynos4412 完整版的数据手册种种表明。Exynos4412 处理器不可能驱动得了VGA 1440*900 1280*1024 以上分辨率的驱动 1024*768 已经到头了。
即使缓存能显示那么大的分辨率,但是肯定兼容性不好,不清晰,所以请各位在用Exynos4412 的处理器设计VGA的时候,要切记这点。
如果坚持用VGA,请考虑Sate210/Sate210-F 开发板,VGA 在1440*900 下非常正常稳定,兼容性好。

网友:
因为我在S5PV210(Sate210/Sate210-F) 上调试VGA非常多,发了不少博客,所以很多人都问我Exynos4412 VGA驱动能力的问题,由于前阵子比较忙,所以就没回复,现在看看给大家一个回复。

网友:
也许给位会说,Exynos4412 能驱动1920*1080 分辨率的LCD,但是...........这个LCD的VCLK 是比较低的50M左右,但是VGA 到了1440*900 就超过80M了。所以原因就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