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和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
我大概能看懂得是运放输出端通过R38、发射极、R34反馈到负端,并和正端电压比较,电压不同时运放有信号输出,如果想输出2V的电压,需要修改哪个电阻的阻值呢?

网友A:
想要调整输出电压,只需调整R37和R40这两个电阻即可。把运放的正相输入端调节到2V,输出就是2V。具体电阻调节到多少你自己算一下,就是个分压,很简单的。

网友B:
不是“调整R37和R40这两个电阻”,而应该是调整R37R40。

网友C:
M13点的电压由R37和R40的分压值决定。R37和R40在取值相等时,分压值是1/2Vcc,故输出等于3.2V的一半。改变分压值就可改变输出值,正如3楼所言调整R37或R40即可。当然,二者都改变也是可以的,运放同相输入端处的分压值才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M13点的电压由R37和R40的分压值决定。R37和R40在取值相等时,分压值是1/2Vcc,故输出等于3.2V的一半。改变 ...

请问R38和R34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要调整输出电压,只需调整R37和R40这两个电阻即可。把运放的正相输入端调节到2V,输出就是2V。具体电阻调 ...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调整R37和R40这两个电阻”,而应该是调整R37或R40。

请问R38和R34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R38和R34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

R38目的是限制运放输出电流不要过大。当负载短路或负载电阻过小时,三极管输出电流(发射极电流)将很大,运放也相应输出较大电流,可能会超出允许范围,故加是R38予以限制。
不过,现在的运放内部均有限流措施,即使运放输出短路到电源负端也不会损坏,所以R38意义不大。
R34目的是将运放输入端与整个电路输出端“隔离”开一些,避免外电路(负载端)故障时偶发的高电压损坏运放输入端。但该电阻阻值过小,基本上没有什么用,至少要用到数千欧以上才有意义。R34另一个作用是平衡运放输入电流造成的失调电压,要达到此目的,R34阻值应该为R37//R40。不过现在的运放输入电流很小,不平衡造成的失调电压也很小,所以意义也不大。

网友:
楼上maychang讲解的非常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R38目的是限制运放输出电流不要过大。当负载短路或负载电阻过小时,三极管输出电流(发射极电流)将很大, ...

讲解的非常详细,又涨姿势了

网友:
我怎么觉得从交流小信号角度观看,此电路非常容易振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