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和手控继电器

楼主:
我在智能家居中用cc2530的io口控制继电器的开关来控制灯光的亮灭,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没有加手动控制,所以导致要想开灯只能用电脑端控制,我想问问怎么加手动控制可以不影响io口的控制,让两者共存,想认为开灯的时候就按一下,想用电脑端控制的时候就用电脑端控制。

网友:
补充一下,io口驱动继电器用的就是普通的8050三极管,

网友:
利用多输入逻辑门,比如与非门、或非门、与门、或门等,具体根据你的电路逻辑来选择,也不一定非要用集成逻辑门电路,用二极管搭线与、线或也可以。

网友:
哦  谢谢  我查查  不过方便画个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