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454的E/D和E/D com是什么意思,咋用啊

楼主:
OPA454的E/D和E/D com是什么意思,咋用啊

网友:
The output can be independently disabled using the
Enable/Disable Pin that has its own common return
pin to allow easy interface to low-voltage logic
circuitry. This disable is accomplished without
disturbing the input signal path, not only saving power
but also protecting the load.

楼主可以看文档。用来使能和禁止输出,以保护电源盒负载disabled,,enabled

网友:
使能端的电压范围在5.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