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DSEVM6670LE评估板片上仿真器与外接仿真器驱动问题

楼主:
实验室买了几块TMDSEVM6670LE评估板,送来的板子应该是TMDSEVM6670L的板子,片上仿真器为xds100,通过JTAG仿真接头外接了XDS560v2的仿真器板子(如图所示), 不知道是不是TMDSEVM6670LE评估板都是由TMDSEVM6670L板外接仿真器得到,还是有直接嵌入XDS560v2仿真器的板子?根据说明步骤,当把数据线接到板子上的xds100仿真器USB接口时,可以实现demo程序的运行,得到所要的界面;但是当把数据线接到板子上XDS560v2仿真器USB接口时,却不能实现demo程序的运行得到想要的界面,不知为什么。是片上仿真器和外接仿真器两者的驱动不同所致,还是其他原因,急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超级终端就是连接的电脑的串口。串口和仿真器不要然在一起!!!串口是串口!!仿真器是仿真器!!!只是这个xds100是用ft2232这个芯片做的!!!而这个芯片除了有仿真器的功能之外,恰好有个虚拟串口的功能!!你程序是什么意思我不清楚。你用什么仿真器都无所谓,用到串口的时候就用xds100的串口就完了

网友B:
这是两个仿真器,XDS100也是外部仿真器,不是片上仿真器。他们的驱动是完全不同的,在配置的时候接什么仿真器,就选择什么仿真器调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两个仿真器,XDS100也是外部仿真器,不是片上仿真器。他们的驱动是完全不同的,在配置的时候接什么仿真 ...

是的,用的各自的驱动,但是只有xds100可以通过通信端口com4口,经过hyperterminal实现demo程序的访问,并得到想要的网页,接上xds560根本没有显示可用的通信端口,所以不知道怎么才能经过hyperterminal实现demo程序的访问,求解!!!

网友:
用的各自的驱动,但是只有xds100可以通过通信端口com4口,经过hyperterminal实现BIOS OOB demo程序的访问,并得到想要的网页(如图所示),
接上xds560根本没有显示可用的通信端口,所以不知道怎么才能经过hyperterminal实现demo程序的访问,求解!!!

VLC项目组技术文档--BIOS OOB

BIOS OOB Demo测试结果

BIOS OOB Demo测试结果

VLC项目组技术文档--BIOS OOB Demo测试结果

BIOS OOB Demo测试结果2

BIOS OOB Demo测试结果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用的各自的驱动,但是只有xds100可以通过通信端口com4口,经过hyperterminal实现demo程序的访问, ...

我对你的回复不是很明白,我觉得调试demo和仿真器没什么联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对你的回复不是很明白,我觉得调试demo和仿真器没什么联系啊。

就是根据TMDSEVM6670L quick start guide 上的说明(图见楼下),只能进行到第三步Open HyperTerminal, select COM
port, configure settings,通过xds100可以找到通信口com4,但是通过xds560v2则什么端口都找不到,之后的步骤无法进行下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TMDSEVM6670L quick start guide

TMDSEVM6670L quick start guide

TMDSEVM6670L quick start guide

网友:
==我先看看文档。

网友B:
今天没时间了 明天帮你看看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没时间了 明天帮你看看文档。

好的,急需得到解答,明天麻烦你了!

网友A:
这个就是le的版本,带e的就是外带了一个560的仿真器,xds560v2不带串口,板子的说明是基于xds100的,也要兼容人家TMDSEVM6670L的版本嘛。你用560仿真器的时候可以也把xds100的线也接上,这个是用ft2232扩展的,有仿真器的功能,也带一个虚拟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le的版本,带e的就是外带了一个560的仿真器,xds560v2不带串口,板子的说明是基于xds100的,也要兼 ...

关键是怎么用xds560实现
TMDSEVM6670L quick start guide 的五个步骤,ft2232扩展是什么意思?求解!!!
在21ic.com上有大神给的回复:“仿真器的打印是通过semihosting实现的,是不能通过超级终端看到打印结果的,你用printf,默认的情况下是通过semihosting传出来的;xds100是个简易的仿真器,同时也是个uart转串口的工具,oob的打印属于重定向到uart的printf,必须在串口终端上才能显示出来,无法通过semihosting显示,可以通过跳线跳到三针的uart,超级终端就能看到了,不过也可以通过xds100的usb线当串口显示出来。”
不过我不太明白,能有大神解释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级终端就是连接的电脑的串口。串口和仿真器不要然在一起!!!串口是串口!!仿真器是仿真器!!!只是这 ...

同意楼上。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啊,能再解释解释吗?我们怎样弄才能使用xds560v2仿真器?

网友D:
有XDS560不错,可以大大提升调试效率

XDS100就特么的是个玩具啊,dump内存要等N久才能出来,下载一个图片到板上内存,等得人想发疯

只有XDS100的评估板,后续需要把网口调起来,能通过网口下载就快多了

网友:
^_^

LZ研究这玩意,还有一段路要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XDS560不错,可以大大提升调试效率

XDS100就特么的是个玩具啊,dump内存要等N久才能出来,下载一个图 ...

是的啊,就是之前完全没接触,摸索着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啊,就是之前完全没接触,摸索着进行。。。

LZ还是学生咩?

很不错哈,学生时代就可以接触这些,机会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还是学生咩?

很不错哈,学生时代就可以接触这些,机会不多

是学生 不过在其他论坛上被大神鄙视了 说研究生连这点都搞不懂,做不好,实在是太烂了云云,虽然说得难听,但是确实是实力不够,批评的无可厚非。

网友:
o(∩∩)o...哈哈

现在通信、电子的研究生不懂这个的太多了,感兴趣就踏实学。认真踏实付出了,就会有回报有收获的

批评你的那些人,他们或许研究生都没念过,或者他们念研究生的那会比你还菜,努力就有超越他们的希望

网友:
引用 网友D:
o(∩∩)o...哈哈

现在通信、电子的研究生不懂这个的太多了,感兴趣就踏实学。认真踏实付出了,就会有回 ...

谢谢鼓励!任重道远,还需踏实努力去学习,也希望可以和各位大神达人交流进步,再次感谢!

网友:
LZ 最近我在看6670 遇到了一些问题 想请教一下
使用UART UART over mini-USB Connector  超级终端接受数据  但是收到的数据是乱码
使用的例程是ti\mcsdk_2_01_02_06\tools\boot_loader\examples\i2c\nand\evmc6670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