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 的SDIO模式挂在的FATFS只能创建文件,而不能写文件!

楼主:
代码如下:
        FRESULT result;
        FATFS fs;
        FIL file1;
        DIR DirInf;
        uint32_t bw;
  char aa[] = "12345678";

        result = f_mount(0, &fs);                        /* Mount a logical drive */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FileSystem Mounted Failed (%d)\r\n", result);
        }

        result = f_opendir(&DirInf, "/");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Root Directory is Open Error (%d)\r\n", result);
                return;
        }

        result = f_open(&file1, "/HELLO1.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result = f_write(&file1, aa, 7, &bw);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File Write Success\r\n");
                printf("----bw=%d\r\n", bw);
        }
        else
        {
                printf(".txt File Write Failed");
        }

        f_close(&file1);

        f_mount(0, NULL);

可以读取SD卡中现有的文件内容,可以新建立文件,f_write写入返回成功,但是实际没有写入,文件大小还是0,请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A:
最好先就像扇区读写控制,保证这一层代码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操作文件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就像扇区读写控制,保证这一层代码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操作文件系统。

SD_Error SD_ReadBlock(uint8_t *readbuff, uint32_t ReadAddr, uint16_t BlockSize);
SD_Error SD_ReadMultiBlocks(uint8_t *readbuff, uint32_t ReadAddr, uint16_t BlockSize, uint32_t NumberOfBlocks);
SD_Error SD_WriteBlock(uint8_t *writebuff, uint32_t WriteAddr, uint16_t BlockSize);
SD_Error SD_WriteMultiBlocks(uint8_t *writebuff, uint32_t WriteAddr, uint16_t BlockSize, uint32_t NumberOfBlocks);是不是先保证这四个函数功能??

网友:
求大侠帮忙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大侠帮忙
!!!

是的,先保证这就更函数的正确性。。。。。。。。。。。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完全一样的问题,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先保证这就更函数的正确性。。。。。。。。。。。

我加断点调试的时候是可以写进数据的,所以底层的这些函数应该是没问题的吧,但是全速运行的时候数据就是写不进去,文件还是为空,找不到原因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