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S307电源上的元器件怎样这么难拆

楼主:
我想问一下,西门子PS307电源电路板的直插元器件怎么这么难拆,我用恒温烙铁拆了半天,还是没有拆下来。有那个高手有好的办法把子它拆下来,如果有的话,请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直插元器件难拆,呵呵,贴片的集成块估计更觉得难拆了,烙铁温度要让焊锡融化,器件能活动即可哦
如果是两个腿的,烙铁加焊锡,要稍微用力提,,,
如果是腿脚比较多,比如变压器,可以使用双烙铁哦

网友:
如果是两脚的RLC元件,用足够功率的烙铁焊接,大功率电源用的元件和PCB都有导热性要求,对拆焊烙铁的功率要求较高。对于多脚元件的拆焊只能用吸锡法,品质良好的吸锡铜带最好用。

网友:
对于单面板,拆元件是比较容易的。但现在很多PCB采用的双面及以上PCB,当然,多层PCB用插件的极少见。而双面板用插件的多见。

PCB在制板时,如果不注意使用热焊盘,拆的时候是相当难拆的,焊接技术高的也很头疼,更别说刚入门者。

PCB上的插件的拆卸易难程度,与热焊盘有关、与钻孔大小有关。

难拆的是双面板上的多脚元件---四脚及以上。
  ---  如果插件元件的:(钻孔直径 - 引脚直径) = d较大时,可以用吸锡器、空心针头(到医院随意可以找到)可以很容易地拆掉元件。
---- 如果:(钻孔直径 - 引脚直径) = d 很小时,因元件与钻孔间的孔隙小,不管是用吸锡器还是空心针头,都较困难。办法只有将引脚部分用大片的焊锡加热后取下元件,但双面板在放上大片焊锡时容易顺着钻孔流到下面(对面),这样会增加难度。
    d很小时的最好办法是,象过锡炉那样放到融化的锡CAO里,加热后取下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