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I2C模块应用篇(查询法)

楼主:
F282xx/F283xx自身带有I2C模块,但受限于TI的官方例程中使用了fifo,其深度为4,在写EEPROM时,读写地址16位,占了2个字节,最多只留下2个字节存储数据,使用很不方便、实用性也极差。有不少网友在这一块碰壁,甚至逼的没办法使用IO口模拟I2C,放弃使用I2C模块。最近一直在测试28027的I2C模块有所获,可突破发送/接收长度限制(非fifo模式,当然这个长度也要和I2C器件匹)。本查介绍查询方式下的I2C模块使。
1、宏定义I2C模块操作参数
#define I2C_SLAVE_ADDR        0x50    //器件地址不含读写位。以24Cxx系列为例,器件地址应为:(0xA0>>1),即0x50
#define I2C_NUMBYTES          10        //发送/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I2C_EEPROM_HIGH_ADDR  0x00
#define I2C_EEPROM_LOW_ADDR   0x00

2、设置相应GPIO引脚用作I2C引脚。 修改F2802x_I2C.c文件中的void InitI2CGpio()函数。
3、初始化I2C模块。
void I2CA_Init(void)
{
   // Initialize I2C
   I2caRegs.I2CSAR = 0x0050;        // Slave address - EEPROM control code

   // I2CCLK = SYSCLK/(I2CPSC+1)
   #if (CPU_FRQ_40MHZ||CPU_FRQ_50MHZ)
     I2caRegs.I2CPSC.all = 4;       // Prescaler - need 7-12 Mhz on module clk
   #endif

   #if (CPU_FRQ_60MHZ)
     I2caRegs.I2CPSC.all = 6;       // Prescaler - need 7-12 Mhz on module clk
   #endif
   I2caRegs.I2CCLKL = 10;           // NOTE: must be non zero
   I2caRegs.I2CCLKH = 5;            // NOTE: must be non zero
   I2caRegs.I2CIER.all = 0x00;      // Enable SCD & ARDY interrupts

   I2caRegs.I2CMDR.all = 0x0020;    // Take I2C out of reset
                                    // Stop I2C when suspended

   I2caRegs.I2CFFTX.all = 0x0000;   // Enable FIFO mode and TXFIFO
   I2caRegs.I2CFFRX.all = 0x0000;   // Enable RXFIFO, clear RXFFINT,

   return;
}
4、执行I2C模块接收或者发送。
//I2C模块发送数据到I2C器件。
void  I2CA_SendData(void)
{
           Uint16 i;
           I2caRegs.I2CSAR = I2C_SLAVE_ADDR;                         //Set slave address
           I2caRegs.I2CCNT = I2C_NUMBYTES + 2;                         //Set count to 5 characters plus 2 address bytes
           I2caRegs.I2CDXR = I2C_EEPROM_HIGH_ADDR;                        //Send eeprom high address
           I2caRegs.I2CMDR.bit.TRX = 1;                                 //Set to Transmit mode
           I2caRegs.I2CMDR.bit.MST = 1;                                 //Set to Master mode
           I2caRegs.I2CMDR.bit.FREE = 1;                                //Run in FREE mode
           I2caRegs.I2CMDR.bit.STP = 1;                                 //Stop when internal counter becomes 0
           I2caRegs.I2CMDR.bit.STT = 1;                                 //Send the start bit, transmission will follow
           while(I2caRegs.I2CSTR.bit.XRDY == 0){};                 //Do nothing till data is shifted out
           I2caRegs.I2CDXR = I2C_EEPROM_LOW_ADDR;                          //Send eeprom low address

           for(i = 0; i < I2C_NUMBYTES; i++){
                   while(I2caRegs.I2CSTR.bit.XRDY == 0){};         //Do nothing till data is shifted out
                   I2caRegs.I2CDXR = TxdData;                                         //Send out the message
           }
}
//I2C模块从I2C器件接收数据
void  I2CA_ReceiveData(void)
{
           Uint16 i;
           I2caRegs.I2CSAR = I2C_SLAVE_ADDR;                         //Set slave address
           I2caRegs.I2CCNT = 2;                                                 //Set count to 2 address bytes
           I2caRegs.I2CDXR = I2C_EEPROM_HIGH_ADDR;                        //Send eeprom high address
           I2caRegs.I2CMDR.bit.TRX = 1;                                 //Set to Transmit mode
           I2caRegs.I2CMDR.bit.MST = 1;                                 //Set to Master mode
           I2caRegs.I2CMDR.bit.FREE = 1;                                //Run in FREE mode
           I2caRegs.I2CMDR.bit.STP = 0;                                 //Dont release the bus after Tx
           I2caRegs.I2CMDR.bit.STT = 1;                                 //Send the start bit, transmission will follow

           while(I2caRegs.I2CSTR.bit.XRDY == 0){};                 //Do nothing till data is shifted out
           I2caRegs.I2CDXR = I2C_EEPROM_LOW_ADDR;                         //Send eeprom low address
           I2caRegs.I2CCNT = I2C_NUMBYTES;                                //read 5 bytes from eeprom
           I2caRegs.I2CMDR.bit.TRX = 0;                                 //Set to Recieve mode
           I2caRegs.I2CMDR.bit.MST = 1;                                 //Set to Master mode
           I2caRegs.I2CMDR.bit.FREE = 1;                                //Run in FREE mode
           I2caRegs.I2CMDR.bit.STP = 1;                                 //Stop when internal counter becomes 0
           I2caRegs.I2CMDR.bit.STT = 1; //Repeated start, Reception will follow
           for(i = 0; i < I2C_NUMBYTES; i++){
                   while(I2caRegs.I2CSTR.bit.RRDY == 0){};         //I2CDRR not ready to read?
                   RxdData = I2caRegs.I2CDRR;
           }
}

测试程序见26楼。

网友:
【富士通FRAM心得提交——MB85RC64】一文使用的就是C2000 LaunchPad(F28027)I2C模块对FRAM进行测试。可供大家参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7610-1-1.html

网友A:
谢谢斑竹的贡献。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斑竹的贡献。收了。

TI官方的I2C程序就像玩具,不中用,大家只能探讨补全了。

网友B:
版主给个例子源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给个例子源码吧

给什么样的例子。楼主讲的还不够详细吗,具体的要自己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给个例子源码吧

给你个源码对你没有任何帮助。我已经讲的太详细了,你把我提到的整合一起就能成功,动动手对你的帮助才是最大的。

网友C:
Z这个很急需啊~!强烈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Z这个很急需啊~!强烈帮顶~!

网友D:
I2C模块是不是只有I2CCNT 减到0才会发出停止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2C模块是不是只有I2CCNT 减到0才会发出停止信号??

I2C模块是硬件的,当检测到发送完了就会发结束自动发信号,不需要人为干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I2C模块是硬件的,当检测到发送完了就会发结束自动发信号,不需要人为干预

他是检测I2CCNT是否为0还是检测fifo是否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他是检测I2CCNT是否为0还是检测fifo是否空了

本文讲的是非FIFO方式。文章前面已经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文讲的是非FIFO方式。文章前面已经踢过了

24c02的话,传送完器件地址以后不是只要传送一个字节的地址吗??为什么有high adress 和low adress

网友:
24c02地址只有一个字节。24c64地址有个2个字节。自己想想或者查资料

网友F:
谢谢,楼主,看了上面的程序,还有几个问题请教,发送或接收数据之前还用查询一下总线的状态吗比如
if (I2caRegs.I2CMDR.bit.STP == 1) 和  if (I2caRegs.I2CSTR.bit.BB == 1)

还有为什么要先把地址写进DXR寄存器再写MDR寄存器
           I2caRegs.I2CDXR = I2C_EEPROM_HIGH_ADDR;                        //Send eeprom high address
           I2caRegs.I2CMDR.bit.TRX = 1;                                 //Set to Transmit mode
           I2caRegs.I2CMDR.bit.MST = 1;                                 //Set to Master mode
           I2caRegs.I2CMDR.bit.FREE = 1;                                //Run in FREE mode
           I2caRegs.I2CMDR.bit.STP = 0;                                 //Dont release the bus after Tx
           I2caRegs.I2CMDR.bit.STT = 1;                                 //Send the start bit, transmission

网友E:
发送/接收的时候无需人为判断总线状态。因为28027中的I2C模块是纯硬件的,硬件自己会去检测,在总线空闲的时候发送/接收。“还有为什么要先把地址写进DXR寄存器再写MDR寄存器”没搞懂你的意思想说什么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看了上面的程序,还有几个问题请教,发送或接收数据之前还用查询一下总线的状态吗比如
if (I2caRegs.I2CMDR.bit.STP == 1) 和  if (I2caRegs.I2CSTR.bit.BB == 1)

还有为什么要先把地址写进DXR寄存器再写MDR寄存器
           I2caRegs.I2CDXR = I2C_EEPROM_HIGH_ADDR;                        //Send eeprom high address
           I2caRegs.I2CMDR.bit.TRX = 1;                                 //Set to Transmit mode
           I2caRegs.I2CMDR.bit.MST = 1;                                 //Set to Master mode
           I2caRegs.I2CMDR.bit.FREE = 1;                                //Run in FREE mode
           I2caRegs.I2CMDR.bit.STP = 0;                                 //Dont release the bus after Tx
           I2caRegs.I2CMDR.bit.STT = 1;                                 //Send the start bit, transmission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送/接收的时候无需人为判断总线状态。因为28027中的I2C模块是纯硬件的,硬件自己会去检测,在总线空闲的时候发送/接收。“还有为什么要先把地址写进DXR寄存器再写寄存器”没搞懂你的意思想说什么

            就是如下语句                       I2caRegs.I2CDXR = I2C_EEPROM_HIGH_ADDR;                        //Send eeprom high address
           I2caRegs.I2CMDR.bit.TRX = 1;                                 //Set to Transmit mode
           I2caRegs.I2CMDR.bit.MST = 1;                                 //Set to Master mode
           I2caRegs.I2CMDR.bit.FREE = 1;                                //Run in FREE mode
           I2caRegs.I2CMDR.bit.STP = 0;                                 //Dont release the bus after Tx
           I2caRegs.I2CMDR.bit.STT = 1;                                 //Send the start bit, transmission will follow

           先把eeprom的地址写入DXR寄存器
            再写MDR寄存器,为什么这么操作呢,谢谢

网友G:
楼主你好 我按照你的跑了一下 但是不成功啊,能帮帮我吗?或者给一个源程序,我想参考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 我按照你的跑了一下 但是不成功啊,能帮帮我吗?或者给一个源程序,我想参考下;

时间太长,代码未必能找到,我尽量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间太长,代码未必能找到,我尽量找找看

谢谢楼主!没想到回复我了,我是大二学生,卡着半个月了,官方例程写的太复杂,也是运行不成功。网上找了好多资料,看到您的感觉还不错,您有时间吗??能不能加个QQ指导我一下,自学表示亚历山大啊,,谢谢,可以看看我的代码吗?帮我找找毛病为什么不成功,感谢之极!我QQ 1121452500 谢谢大神

网友:
我在采用该程序的时候发现这样的问题:
   采用先写,延时,在读出。发现这样的问题:
  写入数据函数->延时->断点-->读函数->延时,程序运行正常,结果正确;
如采用这样的步骤:
    写入数据函数->延时-->读函数->延时,程序不正确:程序停留在:
  while(I2caRegs.I2CSTR.bit.XRDY == 0){}; 处。

          I2caRegs.I2CSAR = I2C_SLAVE_ADDR;               //Set slave address
           I2caRegs.I2CCNT = 2;                            //Set count to 2 address bytes
           I2caRegs.I2CDXR = I2C_EEPROM_HIGH_ADDR;

           I2caRegs.I2CMDR.bit.TRX = 1;                    //Set to Transmit mode
           I2caRegs.I2CMDR.bit.MST = 1;                    //Set to Master mode
           I2caRegs.I2CMDR.bit.FREE = 1;                   //Run in FREE mode
           I2caRegs.I2CMDR.bit.STP = 0;                    //Dont release the bus after Tx
           I2caRegs.I2CMDR.bit.STT = 1;                    //Send the start bit, transmission will follow

           while(I2caRegs.I2CSTR.bit.XRDY == 0){};         //Do nothing till data is shifted out
           I2caRegs.I2CDXR = I2C_EEPROM_LOW_ADDR;

网友:
EEPROM并不是想想种的边写边存

网友H:
单独运行你的接收函数,发现程序停留在
while(I2caRegs.I2CSTR.bit.XRDY == 0){}; 处。
不知原因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单独运行你的接收函数,发现程序停留在
while(I2caRegs.I2CSTR.bit.XRDY == 0){}; 处。
不知原因为何?

以前的测试程序。

网友:
博主,我用F28335,16级的fifo。读出来的数据第十四个元素以后全是255,怎么感觉这个还是fifo啊?只是可以多显示数组。

网友:
又测试了一下,写进去的和读出来的数据是不同的,而且,读数据时,14个数据以后是255

网友:
ltbytyn你好,我最近在调试28035的I2C程序,看到你的讲解和程序,深受启发,对于程序我还有几点疑问,向你请教一下;程序中的高低字节为什么要设为0x03和0x57,我发现设置其他值会出错?
#define I2C_EEPROM_HIGH_ADDR  0x03
#define I2C_EEPROM_LOW_ADDR   0x57
还有你的程序是写入并读出100字节,我发现只能读出9字节,后面的都是0x255;我用的是AT24C32,麻烦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能问下楼主,我无法通过I2caRags直接修改寄存器,但是GPIO的GpioCtrlRegs可以,是因为启动文件里缺少什么吗,代码用的是例程

网友:
iic通信芯片之间的两根线,不错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