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写个程序,有关中断定时器的

楼主(2013-12-30):
谁能帮我写个程序,有关中断定时器的
定时器A收到信号开始计数,然后再收到另一个信号停止计数。

网友A:
溢出了怎么办?16位定时器只能计数65535

网友A:
当然可以把计数源接到TIMERA3的TACLK脚。
void Iint_TimerA()
{
TACTL =TASSEL_0+MC_3+TACLR;//选择外部时钟源,选择增计数模式,这样你最大可以计数0xfffff也就是65535,初始化的时候把定时器值清零。
}
当有触发信号
{
TACTL |=TACLR;
}
当有停止的触发信号时;
{
DATA=TAR;//取出来TAR的值,就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