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电容的计算,急求解释~~~

楼主:
下面贴了一张图,图中(2.12)那个公式看不懂啊,没找到相关解释的资料, 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没有上下内容,应该资料中对公式都有解释

下面给楼主提供一个(开关电源输出电容计算)参考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上下内容,应该资料中对公式都有解释

下面给楼主提供一个(开关电源输出电容计算)参考理解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上下内容,应该资料中对公式都有解释

下面给楼主提供一个(开关电源输出电容计算)参考理解

那个能问一下这个经验公式有依据吗?有文献研究过这个经验公式吗?还是哪来的呢?

网友:
有文献研究过这个经验公式吗?还是哪来的呢?

楼主再写论文吧,,所提供的这个文档是豆丁文档,,至于有文献研究过没有,肯定有。

写论文要搞几本电源方面的权威理论著作读读,,

网友A:
下面列出几本开关电源方面的几本书,可以搜一下,有的有电子版
1,《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 中文)
     《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 英文原版   注:158楼新增中文PDF)
2,《Fundamentals of Power Electronics Second Edition》

Sanjaya Maniktala 写的三本书:
3,《精通开关电源设计》(中、英文)
4,《开关电源设计与优化》(中文)
5,《开关电源故障诊断与排除》(英文原版)

6,《实用开关电源设计》Ron Lenk
7,《开关电源设计指南(原书第二版)》
8,《变压器与电感器设计手册》(第三版)
9,《磁性元器件分册》--赵修科
10,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修订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列出几本开关电源方面的几本书,可以搜一下,有的有电子版
1,《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 中文)
     ...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