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内核数据库sqlite3的移植和简单操作

楼主:
基于嵌入式linux的数据库主要有SQLite, Firebird, Berkeley DB, eXtremeDB

这几种数据库的特点:

1.Firebird是关系型数据库,功能强大,支持存储过程、SQL兼容等
        2.SQLite关系型数据库,体积小,支持ACID事务
        3.Berkeley DB中并没有数据库服务器的概念,它的程序库直接链接到应用程序中
        4.eXtremeDB是内存数据库,运行效率高

SQLite的源代码是C,其源代码完全开放,是一个轻量级的嵌入式数据库。

SQLite有以下特性:
        零配置一无需安装和管理配置;
        储存在单一磁盘文件中的一个完整的数据库;
        数据库文件可以在不同字节顺序的机器间自由共享;
        支持数据库大小至2TB;
        足够小,全部源码大致3万行c代码,250KB;
        比目前流行的大多数数据库对数据的操作要快;
        这个数据库操作比较简单,首先要安装数据库:

这个很简单,在http://www.sqlite.org/download.html这个sqlite主页的下载目录中找到对应的linux版本。下载完成后解压,执行里面的 configure。如图:

执行完之后要执行 sudo make && make install

等待一段时间就可以安装完成。

完成以后看一下我们sqlite3的执行文件的路径在哪里如图:

在/usr/local/bin目录里。

为了以后的方便,可以将该目录加入到环境变量里,先打开 sudo vim /environment 将路径加入到这里,如何将sqlite3 移植到开发板上呢?

1、去掉/root/sqlite3.3.6目录下的sqlite3的调示信息:(俗称瘦身)
#arm-linux-strip sqlite3

2、将sqlite3下载到开发板的/usr/bin目录:
        在PC机的目录/usr/lib 中找到libsqlite3.so.0、libsqlite3.so.0.8.6这两个库文件,去掉调示信息后把它们复制到开发板的/usr/lib目录下:
        arm-linux-strip libsqlite3.so.0 (/home/linux/sqlite/lib)
        arm-linux-strip libsqlite3.so.0.8.6 (/home/linux/sqlite/lib)
        cp –arf libsqlite3.so.0 libsqlite3.so.0.8.6 /usr/lib 加上arf的目的是将源库拷贝,千万别只拷贝个链接,那么就悲剧了。。。

经过以上步骤,开发板上就已经有了sqlite数据库。 sqlite的一些基本操作可以在网上找一下,SQL语句都是通用的,所以比较重要的是sqlite3特供的一些操作数据库的接口:

int sqlite3_open(char *path, sqlite3 **db);
        功能:打开sqlite数据库
        path: 数据库文件路径
        db: 指向sqlite句柄的指针
        返回值: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错误码(非零值)

int sqlite3_close(sqlite3 *db);
        功能:关闭sqlite数据库
        返回值: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错误码
        const char *sqlite3_errmg(sqlite3 *db);
        返回值:返回错误信息

gcc -o test test.c -lsqlite3
回调函数的定义:
typedef int (*sqlite3_callback)(void *para, int f_num, char **f_value, char **f_name);
        功能:每找到一条记录自动执行一次回调函数
        para:传递给回调函数的参数
        f_num:记录中包含的字段数目
        f_value:包含每个字段值的指针数组
        f_name:包含每个字段名称的指针数组
        返回值: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1
int sqlite3_exec(sqlite3 *db, const char *sql, sqlite3_callback callback, void *, char **errmsg);
        功能:执行SQL操作
        db:数据库句柄
        sql:SQL语句
        callback:回调函数
        errmsg:错误信息指针的地址
        返回值: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错误码

例如:定义一个回调函数,打印记录中所有字段的名称和值
int callback(void *para, intf_num, char **f_value, char **f_name)
{
        int i;
        printf(“*****************************\n”);
        for (i=0; i< f_num; i++)
        {
        printf(“%s : %s\n”, f_name, f_value);
        }
        return 0;
}
sqlite3 *db;
char *errmsg;

……
if (sqlite3_exec(db, “select * from table”, callback, NULL, &errmsg) != SQLITE_OK)
{
        printf(“error : %s\n”, errmsg);
        exit(-1);
}
……

不使用回调函数执行SQL语句
int sqlite3_get_table(sqlite3 *db, const char *sql, char ***resultp, int*nrow, int *ncolumn, char **errmsg);
函数功能:执行SQL操作
函数参数:
        db:数据库句柄
        sql:SQL语句
        resultp:用来指向sql执行结果的指针
        nrow:满足条件的记录的数目
        ncolumn:每条记录包含的字段数目
        errmsg:错误信息指针的地址
返回值: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错误码

sqlite3 *db;
char *errmsg,**resultp;
int nrow, ncolumn, i, j, index;
……
if (sqlite3_exec(db, “select * from table”, &resultp, &nrow, &ncolumn, &errmsg) != SQLITE_OK)
{
        printf(“error : %s\n”, errmsg);
        exit(-1);
}
index = ncolumn; // 第一条记录的第一个字段的下标
for (i=0; i< nrow; i++)
{
        for (j=0; j< ncolumn; j++)
        {
        printf(“%s : %s\n”, resultp[j], resultp[index++]);
        }
}
有了这几个函数,数据库的操作就基本上OK了.

网友:
Mark一下啊 !
Mark一下啊 !
Mark一下啊 !
Mark一下啊 !
Mark一下啊 !
Mark一下啊 !
Mark一下啊 !
Mark一下啊 !
Mark一下啊 !
Mark一下啊 !
Mark一下啊 !
Mark一下啊 !
Mark一下啊 !
Mark一下啊 !
Mark一下啊 !
Mark一下啊 !
Mark一下啊 !
Mark一下啊 !
Mark一下啊 !
Mark一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