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发送字符串 出问题

楼主(2013-12-31):
UART 发送字符串 出问题
void Send_data()
{ delay2(1);
for(int q=0;q<17;q++)
{delay2(1);
UCA1TXBUF = Cmd1[q];
}
delay2(1);
RXD1_485;
}
发送数组Cmd1,能发送但结尾总是多发送一个字节的00,调整最后的延时不起作用,这是怎么个情况呀~查看变量发现UCA1TXBUF发送的最后一个值为0x0a,但串口调试助手显示接收到的最后一个为00
字符串

网友A:
你要檢查TX忙碌旗標才送出
雖然你沒寫這一段還可以動作
while (!(IFG2&UCA0TXIFG));
UCA1TXBUF = Cmd1[q];
拿個示波器量測一下TX吧
對了,TI的3.3工作電壓,要用MAX3232

楼主:
是电路板的问题,换了一块板子后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