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到底需要什么样的FPGA开发板

楼主:
初学者到底需要什么样的FPGA开发板?

网友:
从最基本的开始,板级无须太花哨

网友:
是的  板子不需要太花哨哦  入门很重要

可以考虑EE_FPGA的

网友:
赞同上面所说。个人觉得Espier的板子就不错,比如特价97元的那块板子。

网友:
altera的软件好用,xilinx的硬件更强一些。想好用哪一家的。

网友:
首先选择一家公司的吧,Altera或者Xilinx,根据你周围的情况选择吧,现在用的芯片大都是Cyclone3或4,2也行,1就....

网友:
我用的是Altera的板子

网友:
找老师要

网友:
cyclone ii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