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TFT】430单片机驱动程序 二

楼主:
程序2、触摸屏画图演示实验

网友:
所用图片,图片240x320在附件中

网友:
这个程序主要是利用定时器的比较输出功能来产生PWM波控制LED,定时器A的比较输出对应P2.3 P2.4,因此在程序的一开始需要设置比较匹配的工作模式,需要说明的是头文件中已经对各种模式给了详细的定义,不需要在去配置寄存器,程序较为简单,稍微扩展一下去控制舵机也很容易,大家自己分析。      /*******************************************************     程序功能:用从P2.3和P2.4输出的PWM波形驱动LED闪烁     -------------------------------------------------------     拨码开关设置:将LED位拨至ON,其余拨至OFF     测试说明:观察LED的亮灭的时间长短     *******************************************************/     #include       void main(void)     {       /*下面六行程序关闭所有的IO口*/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狗       P6DIR |= BIT2;P6OUT |= BIT2;              //关闭电平转换       P2DIR = 0xff;                             // P2端口设置为输出       P2OUT = 0xff;                             // 关闭其他LED       P2SEL |= BIT3 + BIT4;                     // P2.3和P2.4连接内部模块,使用的是第二功能作为TimerA的比较输出。       CCR0 = 4096-1;                            // PWM周期为1S       CCTL1 = OUTMOD_7;                         // 捕捉比较寄存器的配置,工作在方式7,计数值等于比较值时输出置位       CCR1 = 4000;                              // 输出1的比较值       CCTL2 = OUTMOD_7;                         // CCR2 reset/set       CCR2 = 500;                              // 输出2的比较值改变此值即可以改变输出的pwm波的占空比       TACTL = TASSEL_1 + ID_3 + MC_1;           // ACLK/8, up mode       //_BIS_SR(LPM3_bits);                       // Enter LPM3       LPM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