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Black入门基础之关于环境变量的修改

楼主:
因为帖子编辑技术不好,文章中出现了代码丢失的情况。这一篇是对 BB Black入门基础之内核的编译 的补充。

全局环境变量的修改
楼主的宿主机有Debian Wheezy 和Ubuntu 12.04 LTS两个。
全局环境变量修改如下:

1)超级用户 #
$ sudo vim /etc/environment

2 )当前用户

# vim ~/.bashrc

如果有多个用户,那么需要登录每个用户,分别修改 ~/.bashrc 文件。这里~表示家目录。

修改好了以后保存,然后更新下环境变量
#source /etc/environment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接着验证下是否配置正确

$ echo $PATH
# echo $PATH

应用
我这里将交叉编译环境目录添加到环境变量之后就能够正常补全命令。

好了,看到这样的信息就算成功配置交叉编译器了。

网友A:
楼主 你那个建立交叉编译环境的那个帖子怎么没啦  我用的10.04的ubuntu 好像就是找不到软件包 现在换成12.04了 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那个建立交叉编译环境的那个帖子怎么没啦  我用的10.04的ubuntu 好像就是找不到软件包 现在换成12.0 ...

额,这个。。。我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