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Black入门基础之内核的编译(下)编写简单的内核模块

楼主:
有网友说我之前发的帖子好像有点乱。我也看到了,不过我这能力有限,真不知道怎么改,帖子的中代码出现井号,那么下面的代码全没了,如果出现欧元符,文章之后面的文字全没了。这个问题嘛。。。改了几次,最后不想动了。我这里再分个帖吧。
这里编写一个简单的内核模块并安装。

咱们新建一个hello文件夹,里边放hello.c和Makefile,hello.c代码如下:
#include        /* Needed by all modules */
#include          /* Needed for KERN_INFO */

#include               /* Needed for the macros */

static int __init hello_start(void)
{
    printk(KERN_INFO "Loading hello.ko module...\n");
    printk(KERN_INFO "Hello world\n");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hello_end(void)
{
    printk(KERN_INFO "Goodbye: hello.ko exiting...\n");
}

module_init(hello_start);
module_exit(hello_end);
MODULE_DESCRIPTION("Example kernel module based on many sources on the internet.");
MODULE_AUTHOR("am0802");
MODULE_LICENSE("GPL");

Makefile 代码如下:
obj-m   := hello.oPWD     := $(shell pwd)KDIR    := ${PWD}/..
default:        make -C $(KDIR) SUBDIRS=$(PWD) modules

接着编译模块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这一步完成之后可以得到hello.ko,将hello.ko复制到BB Black中去。
insmod hello.ko即可。
安装和查看内核模块,我是这么干的。不多说啦,见图就啥都明白了。

总结一下,就是先用depmod方式检查是否可以正确安装模块。通过之后insmod 安装模块,需要打印信息用
# dmesg | tail

命令查看。
这下内核编译算是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寒假可以学习驱动程序开发啦。

网友A:
凳子来了,来个GPIO驱动实现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凳子来了,来个GPIO驱动实现例程

亲,楼主要准备开题啦,过几天发。

网友B:
在内核源码目录中将CROSS_COMPILE 直接改为arm-none-eabi-
每次就不用写这么多了,一个make足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内核源码目录中将CROSS_COMPILE 直接改为arm-none-eabi-
每次就不用写这么多了,一个make足 ...

是啊。看2440的时候别人好多都是在文件中改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老外总是尽量不去修改源码文件。

网友C:
很棒诶,我也要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棒诶,我也要学习一下

谢谢支持,不过也要多交流才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支持,不过也要多交流才好呢。

恩,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