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MSP430产生一个1M的方波?I的工程师告诉您:有三种方式及其优缺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学习了...........还不错...........只想起来了前两种!后一种有时间自己试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还不错...........只想起来了前两种!后一种有时间自己试试呢..............

最后一种基本可以不用,我试过,到100k的时候就基本不能做其他的事了,至少做AD的话,时间不够,本来是想做采样串行发送的,结果是定时器中断太频繁,输出极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种基本可以不用,我试过,到100k的时候就基本不能做其他的事了,至少做AD的话,时间不够,本来是想 ...

哦......学习了..........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还是晶体比较适合各个

网友:
TIMER不独立于CPU的吗?

网友:
今天我亲自测试了第2种生成方波方式。
在timerA3的Ta1脚输出50%的占空比,时钟源选择ACLK,这样在LPM3MODE下也可以正常输出方波,以此证明第二种方式应该是最高效的,可以任意调节频率和占空比的方式,占用CPU资源这句话值得商榷。

网友C:
如果每个1秒钟产生一次方波该如何写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每个1秒钟产生一次方波该如何写程序啊

要是我。。。我就利用TA中断  中断里 计数   计数值到了   输出端口反转   嗯 应该就是这样     反正。。我给计量泵写的就是这样   这样cpu的占用也很少

网友:
我最近用timerB生成pwm输出1mhz的方波,波形非常好,比cpld出来的好多了
话说timerb的不是独立cpu的么?可以正常休眠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