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uboot启动时,Lcd白屏,没有图片显示,这是哪方面的问题?求助!!!!

楼主:
 我用的是ti8168,厂家提供的uboot,lcd屏用的是AT070TN90,但uboot启动时,lcd白屏,图片没显示,请教各位大神有木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没 都用8168了啊 好高级
===================================

网友:
系统启动了吗?
再查
vlck 是否有
行场是否有
DE是否有
这些是驱动RGB LCD的四要素。
楼主自己看看吧。

网友:
我签名的板子用的就是这款AT070TN90 LCD的。我也调试过3.5 寸 4.3 9.7 的RGB VGA LVDS接口的LCD,我都按照上面的思路来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