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口想上电后驱动12v继电器问题是上电后电平全高

楼主:
51单片机IO口想上电后驱动12v继电器问题是上电后电平全高,对负载有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高手帮忙

网友:
方案1.  加一级反相器

方案2.  选用具有设置IO输出状态的51

网友A:
对付上电暂态失控的有效方法是采用负逻辑设计,及使用低电平有效驱动。对于驱动高压回路,可用晶体管+光耦解决,顺便也实现了隔离。驱动继电器最好隔离。

网友:
可以用两个三极管共同控制一个继电器,如果是多个继电器的话就使用N+1个三极管,每一个继电器用高电平导通,然后再继电器电源的公共端再加一个用低电平导通的三极管控制所有继电器的总电源。楼上说的方法也是可行的。看你的实际需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付上电暂态失控的有效方法是采用负逻辑设计,及使用低电平有效驱动。对于驱动高压回路,可用晶体管+光耦 ...

如果我用了ULN2003 可不可以实现,利用低电平驱动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用了ULN2003 可不可以实现,利用低电平驱动继电器

前面说了,晶体管可用,2004是晶体管阵列,在多路驱动时当然用起来更方便。

网友:
加光耦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1K欧下拉,stc手册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