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减器在VCA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
在一般的高频VCA电路中,电路框图为:低噪放、衰减器、可控增益放大器。衰减器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多级放大后,一般第一级放大倍数较高,已提供高的信噪比,但是一般的VCA输入芯片幅度不可以太高,太高会非线性化,所以需要先低噪声放大,然后衰减,然后在VCA调节。

网友:
参考以下文件。

Considerations for High-Gain Multistage Designs.pdf

网友:
“ 衰减为了提高信噪比 ”,这句话是错误的。衰减是不能提高信噪比的,它会将信号及噪声同时衰减

使用衰减器,只有一个目的:调整信号到恰当的动态范围

网友:
“ 衰减为了提高信噪比 ”,这句话是错误的。同意楼上

网友:
navalguy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