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单片机从外部采集到循环的8为数据

楼主:
我想让单片机从外部采集到循环的8为数据,各位大神,用什么传感器才能接收到8位的数据呢?DS18B20可以吗?串行和并行数据都可以。

网友A:
楼主说的 “ 循环的8为数据 ”,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用并入串出的移位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 “ 循环的8为数据 ”,是什么意思?

这个,写错了,是这样的,我现在要做一个信道编码的算法,需要多组随机的数据,对其进行编码,然后解码,提高信道的可靠性。需要一个传感器来接收数据,嘿嘿,不知道18B20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写错了,是这样的,我现在要做一个信道编码的算法,需要多组随机的数据,对其进行编码,然后解码, ...

模拟一下产生的数据就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写错了,是这样的,我现在要做一个信道编码的算法,需要多组随机的数据,对其进行编码,然后解码, ...

说清楚接收哪儿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