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饮水机

楼主:
从高中开始,饮水机就被学校大量使用。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时间长了之后,在饮水机插水桶的正下方有一个水槽,里面会有绿色的水藻(恶心)。另外,在机箱里还有一个热水箱,里面没有打开过,但是估计也好不了多少。请问:你清理过么?

网友:
e,饮水机坏过,所以换了新的

网友:
不见光应该不会涨绿色的藻吧

网友A:
连内胆白锈钢质量都可能有问题含其它金属杂质

网友B:
入水口旁边的水槽不会跟内部水流有接触,故不会有影响,看看结构就应该知道。内部热水箱是全密封避光的,只要水本身没问题,里面就是无菌的,更不会长藻类。
饮水机消毒用开水或次氯酸钠溶液都可以。

网友:
有一天把一个有年头的漏水的饮水机打开了,发现水箱跟水龙头的连接软管里面有绿色的东西...
弄干净了之后几天没喝那个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入水口旁边的水槽不会跟内部水流有接触,故不会有影响,看看结构就应该知道。内部热水箱是全密封避光的,只 ...

有接触啊,那个我拆开了,有两个水槽,第一个相当于是冷水槽,有两个管子,一个是接冷水的出口,另外一个是接热水的水槽,而且,冷水槽和热水槽是通着的,肯定有污染吧,打开看看就知道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连内胆白锈钢质量都可能有问题含其它金属杂质

我担心的不是其他金属,而是水藻,这说明水质有问题,或者是不是水不干净才会长水藻,既然有水藻,那么细菌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吧,夏天可都是喝的冷的啊,纯净水的问题还是饮水机的问题,总之不放心

网友A:
学校里可能还好一点如果买来的纯净水质量能够保证的话,因为人多喝完快,家用的如果不加热,三天以后含菌量就很大了好像,以前看到过介绍好像是这样,您可以搜索看看网上怎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校里可能还好一点如果买来的纯净水质量能够保证的话,因为人多喝完快,家用的如果不加热,三天以后含菌量 ...

宿舍六个人,平均一天一桶,但是以水槽不会缺水的情况来看,跟耗水的速度关系还是不会太大吧,我感觉这个是否是设计缺陷呢?相比较于电热水壶和热得快,不好清洁的饮水机真心不想用

网友:
《新闻全方位》 饮水机卫生乱象调查

网友:
12楼真是细心~~视频都贴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baike.com/7514a5a803b644889fd0885b0b01082a.html

http://www.cutv.com/news/ms/2012-5-21/13 ...

多谢,这样饮水机还是不宜使用啊,因为从未见过谁这样去消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接触啊,那个我拆开了,有两个水槽,第一个相当于是冷水槽,有两个管子,一个是接冷水的出口,另外一个 ...

恐怕你的描述跟我的理解不是一回事。我以为你说的水槽是漏水槽,这个槽在插口旁边,插口的进水口位置高于漏水槽,所以漏水槽里的水不会进入饮水管道。一般温热型饮水机的设计没有冷水箱,只有热水箱,冷热型有冷水箱,但这个冷水箱也是避光密封的。只要饮水机设计合理,水源合格,饮水机的结构就可以保证卫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担心的不是其他金属,而是水藻,这说明水质有问题,或者是不是水不干净才会长水藻,既然有水藻,那么细 ...

你还是说说藻类长在什么地方吧,必要时配照片,拆解后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校里可能还好一点如果买来的纯净水质量能够保证的话,因为人多喝完快,家用的如果不加热,三天以后含菌量 ...

水源和饮水机设计没问题的话,时间再长也不用担心细菌污染的问题。合格的纯净水内无细菌赖以生存的有机物质,而饮水管路完全避光的话,靠光合作用生存的藻类也没有立足之地。问题在于,水源和饮水机都要合格,这个在当前的中国显然是不可能全部做到的,根源在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说说藻类长在什么地方吧,必要时配照片,拆解后的照片。

嗯,怎么说呢,和水桶直接相连的不是一个漏斗型中间竖起一根塑料管的结构么,下面就是一个冷水槽,圆柱体,圆柱体底面有两个管道,一个是冷水出口,另一个在热水箱入口,水藻长在冷水槽的壁上,大约1mm厚度,刮下来看起来像紫菜(紫菜鸡蛋汤里的紫菜),另外在两个管道也看见了水藻,但是中间有弯曲的部分无法清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怎么说呢,和水桶直接相连的不是一个漏斗型中间竖起一根塑料管的结构么,下面就是一个冷水槽,圆柱体 ...

这只能说明饮水机的设计和水源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
看来凡事进嘴的东西还是多注意一下为好,这饮水机能不用就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