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用everst软件看12V怎么只有7V多?

楼主:
可是开着机的时候用万用表量12V是正常的呀。
机器用着也没发现软件运行不正常的地方。
另外那个Aux显示的是什么温度呀?

网友:
另外在BIOS里没有12V电压那一项,能看到其它电压,但是没有12V

网友:
这个跟主板上传感器电路的设计有关,与监测软件有兼容性问题。监测软件都是按标准设计的,主板的设计如果没有严格按标准,显示值就可能出问题。就连华硕这样的一线品牌其部分低端型号的主板在这方面也一样不靠谱,都是成本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