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UCM361的Flasheep的问题

楼主:
这颗芯片的Flash 一次擦除后为什么只能写2次呢?这也太坑爹了吧,而且只有页擦除,一擦除还就是21ms。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能让多次写EEP更方便呢请大神们支支招。

网友:
不可能两次就完了。

楼主看看是不是硬件原因而不能再写入

网友:
不是 坏了的意思,是每擦除一次可以写两次。这是原话 A single location can only be written twice without an erase.
可是擦除又只能页擦除,每次都要512个字节一起擦。感觉这个设计很不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