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
通过定时器控制8只LED流水灯变化速度,要求:由外部按键控制流水灯的速度。(可加速,减速)  求一个C的程序。

网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3=p1^5;            //按键调整LED的闪亮速度
sbit k2=p1^6;
sbit k1=p1^7;
bit ldelay;                //长时间溢出标志
uchar speed=10;              //循环速度控制
uchar code led[9]={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0xff};   //预定跑马灯段码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char ledi;             //用来控制显示顺序
       TMOD=0x01;
       THO=0x10;               //定时器0赋初值
       TLO=0X00;
       EA=1;                   //开总中断
       ETO=1;                  //开定时器0中断
       TRO=1;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if(!k1) {speed=1;}
       if(!k2) {speed=50;}
       if(!k3) {speed=9;}
       if(ldelay)              //定时到,执行跑马灯
       {
         ldelay=0;
         p0=led[ledi];        //段码送p0口
         ledi++;             //送下一位
         if(ledi==9)          //是否显示完一遍
         {
             ledi=0;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0服务子函数
{
        THO=0x10;                      //定时器0赋初值
        TLO=0x00;
        if(t==speed)
{
         ldelay=1;                  //定时时间溢出,设置标志位
        }
}

网友:
这个是我自己的程序。但外部按键怎么按它速度就是不发生变化。求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