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RAM心得提交

楼主:
样品周一已经收到了,共5PCS,型号为MB85RC256VPF-G-JNERE2,现在做了一个板子,把FRAM加到电路板上了,本周就会回来,现在先编制程序,到时好好体验下

Sur

来自 6楼

截止时间快到了,之前想用定制开发板的计划不能按时实现了,选用之前ti送的万用转接板和新唐的M051开发板,利用IIC接口来测试下产品的特性吧。
1.先介绍下MBRC256VPF-G-JNER2
   •总容量 : 32,768 words × 8 bits
   •接口 :完全有IIC接口控制: 串行时钟 (SCL)和串行数据(SDA).
  • 操作频率 : 1 MHz 最大)
  • 读写寿命 : 1012 次 /每字节,高达10的12次方次
  • 数据保持时间 : 10年 ( + 85 °C), 95 年 ( + 55 °C), 长达 200年 ( + 35 °C)
  • 操作电源电压 : 2.7 V到5.5 V
  • 低功耗消耗  200 μA (Max @1 MHz) ,典型功耗27 μA (Typ)
  • 操作温度范围:  − 40 °C to  + 85 °C
  • 封装 : 8-pin plastic SOP (FPT-8P-M02) 或 8-pin plastic SOP (FPT-8P-M08),Both are RoHS compliant

2.读写特性
可以写一字节,写一页,
可以当前地址读,随机读,连续读,

3所用板子和程序
板子的截图如下所示:

程序片段如下所示:
//写RC256V
unsigned char write_FRAM_RC256V(unsigned char addr_h,unsigned char addr_l, unsigned char wdata)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a0);
    Check_Ack();
    I2C_Send_Byte(addr_h);
    Check_Ack();
    I2C_Send_Byte(addr_l);
    Check_Ack();
    I2C_Send_Byte(wdata);
    Check_Ack();
    I2C_Stop();
}
//读RC256V
unsigned char read_FRAM_RC256V(unsigned char rdaddr_h,unsigned char rdaddr_l)
{unsigned char rdata;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a0);
    Check_Ack();
    I2C_Send_Byte(rdaddr_h);
    Check_Ack();
    I2C_Send_Byte(rdaddr_l);
      Check_Ack();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a1);
    Check_Ack();
    rdata = I2C_Receive_Byte();
    I2C_Nack();
    I2C_Stop();

    return(rdata);
}

测试程序,通过串口监控数据:
while(UART0->ISR.RDA_IF==1)
                        {
                         DrvUART_Read(UART_PORT0,receveChar,1);
                        }
                if(receveChar[0]==0x11)
                        {
                                uart_printf("receive 11\r\n");
                                test_write_rc256v1();
                                receveChar[0]=0;
                        }
                else if(receveChar[0]==0x22)
                        {
                                uart_printf("receive 22\r\n");
                                test_write_rc256v2();
                                receveChar[0]=0;
                        }
                else if(receveChar[0]==0x33)
                        {
                                uart_printf("receive 33\r\n");
                                test_write_rc256v();
                                receveChar[0]=0;
                        }
                else if(receveChar[0]==0x44)
                        {
                                uart_printf("receive 44\r\n");
                                test_read_rc256v();
                                receveChar[0]=0;
                        }
                else
                        {
                                uart_print_hex(receveChar,2);
                                huxi_led();
                        }

输入11写和44读命令时截图

输入22写和44读命令时截图

输入33读写命令时截

网友:
由于出差,申请样品的时间比较晚,现在正在绘制电路图中,预计下周可以完成,希望12号结束之前可以试验下程序。I2C程序已经有的,之前写过驱动24C64的程序,改动不太大。
下面是电路板截图的两个部分,相对比较简单,采用新唐的nuc120 arm cotex0 单片机来实现应用。

网友A:
赞一个,期待进一步分享,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期待进一步分享,加油!!

恩,原理图画完了,我要开始编程序了

网友:
本来想在定做的板子上面试验呢,现在距离截止时间已经很近了,不能再靠那块板子了。

网友:
昨天的程序还有一步没有处理,那就是读取器件的ID
查看手册读取过程描述如下:

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刚开始没有看到描述中的颜色区分,以为读取字节数据时的A表述的还是slave的ack,当程序下载后发现读取的是00ffff,今天早上查看手册后发现读取时的a表示的是master发出的ack。最后读取的id为00A5ff:

最后读取的数据定义:

串口输出截图:

软件程序片段如下:
接收命令和处理程序
while(UART0->ISR.RDA_IF==1)
          {
    DrvUART_Read(UART_PORT0,receveChar,1);
          }
  if(receveChar[0]==0x11)
   {
    uart_printf("receive 11\r\n");
    test_write_rc256v1();
    receveChar[0]=0;
   }
  else if(receveChar[0]==0x22)
   {
    uart_printf("receive 22\r\n");
    test_write_rc256v2();
    receveChar[0]=0;
   }
  else if(receveChar[0]==0x33)
   {
    uart_printf("receive 33\r\n");
    test_write_rc256v();
    receveChar[0]=0;
   }
  else if(receveChar[0]==0x44)
   {
    uart_printf("receive 44\r\n");
    test_read_rc256v();
    receveChar[0]=0;
   }
  else if(receveChar[0]==0x55)
   {
    uart_printf("MBRC256V Device ID is ");
    read_rc256v_ID();
    receveChar[0]=0;
   }
  else
   {
    //uart_print_hex(receveChar,2);
    uart_printf("no data receive\r\n");
    huxi_led();
   }
读取ID程序如下:
void read_rc256v_ID(void)
{
unsigned char rdata[3];
int i=0;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F8);
   Check_Ack();
     I2C_Send_Byte(0xa1);
     Check_Ack();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F9);
     Check_Ack();
     rdata[0] = I2C_Receive_Byte();
     Send_Ack();
     rdata[1] = I2C_Receive_Byte();
     Send_Ack();
     rdata[2] = I2C_Receive_Byte();
  //   Send_Ack();
        I2C_Nack();
     I2C_Stop();
    for(i=0;i<3;i++)
    uart_print_hex(rdata,2);
    uart_printf("\r\n");
   return(r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