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

楼主:
写了一个测温度的程序,隔2S测一次。所以温度的值是变化的。希望显示的效果是:“Temp is XX”。我现在设置的是先显示字符串“Temp is“,再计算温度并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显示。有没有办法用一个变量代表温度值,不知道可不可以是数组,指针什么的。就可以让字符串跟温度值一起显示出来。表述的不太清楚,不知道怎么描述了。

网友:
每次只要刷新数字就可以了,不需要刷新整个显示。lz用的什么液晶显示

网友:
是啊,他这个显示用12864 就可以了,貌似做过,有坐标的。不过已经忘记了。好多年没搞过单片机了

网友:
写个函数,将16进制的温度数据转换成显示需要的格式而已,仅使用内存变量即可,数组在这反而没有方便性,指针与此更无关。

网友A:
用两个字符串吧。一个存"temp is",另外一个存温度数据(把数字转换为字符)。然后刷新的时候只需要把存温度数据的字符串显示到LCD的指定坐标就好了。

网友:
在固定的地方写上Temp is ,然后紧接着写变量值。

网友:
点阵式液晶每一个点的坐标都是固定的,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
是的  是代码中地址没有写,显示位置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字符串吧。一个存"temp is",另外一个存温度数据(把数字转换为字符)。然后刷新的时候只需要把存温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