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id设备,上位机ReadFile失败

楼主:
我的上位机使用windows API,ReadFile 读取hid设备返回的信息时,只能接收到 64 字节,少于 64 字节的就无法读到,而我的下位机发送的数据是不定长的,报告最大长度设置为 64 字节。
我想让上位机能够接收到不定长少于64字节的内容,该如何去做,希望大侠给点提示,急求,谢谢!

网友:
上位机还没涉及到过,你可以考虑下位机定长,不足64字节的,补足64字节发送,后面无效数据补0就可以了。。。。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那样也可以。就是想如果能在上位机处理的话,就尽量在上位机处理,下位机修改比较麻烦,那是别人写好了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那样也可以。就是想如果能在上位机处理的话,就尽量在上位机处理,下位机修改比较麻烦,那是 ...

一般定义第一个字节为长度,后面是长度个数据,最大63字节个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定义第一个字节为长度,后面是长度个数据,最大63字节个数据。

谢谢你。我想请问下,定义第一个字节为长度是自己的协议里面定义的吗?下位机发的数据如果不足64字节,我上面ReadFile读不到数据,怎么样能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我想请问下,定义第一个字节为长度是自己的协议里面定义的吗?下位机发的数据如果不足64字节,我 ...

你每次都读64个,而实际的数据长度用第一个字节指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每次都读64个,而实际的数据长度用第一个字节指示。

读64个读不到,下位机发送的数据不够64个,我ReadFile读不到数据。。。这位大哥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读64个读不到,下位机发送的数据不够64个,我ReadFile读不到数据。。。这位大哥知道为什么吗?

我对这方面也不了解,不好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对这方面也不了解,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