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G2553 LaunchPad的I/O口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
最近在学单片机开发。打算用TI MSP430G2553 LaunchPad做一个简易的计算器。设想是:
1. 用一个4*4的矩阵薄膜键盘输入,用1602液晶显示屏输出结果
2. 因为MSP430 G2553的GIPO比较少,而液晶显示屏要占去16个管脚。
    其中VSS与VDD,A与K分别占了VCC和GND,RS, RW, E三个控制端口占去三个管脚,然后D0-D7八个数据端口占去八个管脚。
    这样一来,薄膜键盘就插不上了。
3. 后来我想让薄膜键盘和液晶模块的D0-D7共用开发板上P1.0-P1.7这七个管脚,但是发现会相互干扰。

我的问题是: 怎样才能在扫描键盘的时候,让液晶模块的显示信息不受干扰?

第一次接触单片机,很多地方都不懂。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关于液晶模块的信息,请看这里:
http://www.xie-gang.com/yjmk.htm

网友:
1602液晶显示可以用4个数据位,高四位D4-D7

网友A:
MSP430G2553实现LCD1602的字符显示,而且是半字节的,用的是P2口的高四位。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136&fromuid=415653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梦之旅同学松鼠1.0学习笔记(五)之1602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3176&fromuid=415653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共享]发一个LCD1602驱动程序(四位数据线)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673&fromuid=415653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
【Energia开发环境】MSP430 LAUNCHPAD学习笔记7--1602液晶显示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9739&fromuid=415653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
IO口复用,键盘用74hc573,74hc245,这样只需要四个口,lcd用74hc573,这样绝对够了,还有剩

网友:
1602用两根线也可以控制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4301955-1-1.html

网友:
用锁存器也是个方法。另外你看你的夜景资料。能不能那个D0-D7数据用串行。就只需要一个角了。。。。

网友:
你可以看下用移位寄存器的话控1602只要2个引脚。我以前用595焊了块小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
1602应该是128*32点阵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P430G2553实现LCD1602的字符显示,而且是半字节的,用的是P2口的高四位。
https://bbs.eeworld.com.cn/fo ...

版主已经给出了答案,真好。

网友:
版主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