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09自己给原件画封装的问题

楼主:
       我画的板子上用到TPS5430这个芯片,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给他画封装、

       在官方给的库里好像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然后只能自己画,可是具体应该画多大,引脚间距什么的完全不

懂,还有这个芯片比较奇葩,肚子上还长了一个脚,求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找一个类似的封装修改一下即可,,
到本站资源中心,找pcb封装库,找找看
比如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qwqwqw2088/9077

网友:
到Altium Designer的官方网站上去找,不要在软件集成的库里找,官网至少以前有非常多的厂家或者个人提供的但是还没有类似于通过Altium Designer认证的器件封装,可以按厂家目录寻找,例如什么msp430单片机什么的,软件的正式库里里面是没有的,但是Altium Designer官方网站却有,不过链接貌似不太显眼,仔细找找吧。
另外,TI官网往往提供一些PCB文件,但是可能是其它软件画的,不过最新版本的Altium Designer支持更多格式的转换,也许能转化可得。

网友:
实在找不到这种封装,可在下面的这类封装上,稍微修改即可,按照手册上的尺寸,在芯片的中间添加一块焊盘作为第九脚POWER PAD

网友:
5430我当时用过。典型的so-8封装。只是中间有漏出来的焊盘。中间覆铜就行

网友:
中间是散热焊盘吧,tps767d301这LDO芯片也有这个底盘。看看datasheet,这个散热盘有没有跟其他脚链接,有就定义一下引脚,不然就放个引脚定义成跟使用到的引脚不同的标号就行了

网友:
感谢各位,我再看看书,刚开始画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这个软件
TI 元件自动生成元件库和封装库的方法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1&extra=#pid1622550

网友:
先找下这个芯片的datasheet,一般datsheet里面都有芯片的封装信息,按照封装自己设计封装

网友:
哪有 或谁有 Altium Designer09  的安装程序(附破解)。本人以指点画PCB 回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