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口的传输速度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是新手上路,最近在研究一个敢于蓝牙耳机的小项目,有一种构想就是将DSP中的语音数据通过板子上的UART口传输出去再传回来,也就是为DSP加一个外部处理模块,但是由于语音信号比较大,不知道用URAT口速度能不能跟上,会不会造成太大的延时。我看网上有说UATR口传输速度只有20KB/s还有说高达1M/s的,不知道到底有多快。希望各位前辈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到底UART口速度有多快,要看具体的芯片技术手册。

网友:
也就是说不同的UART口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吗?我确实看到好多种说法,如果要传送语音的话需要多块的速度呢?

网友:
URT的最高速度要看器件能支持多少,必要时可以压缩或降低采样率。

网友:
谢谢,可是现在我做的东西,用的kalimba dsp好像没有那么强的数据处理能力,有很强的语音编码能力,可能完不成压缩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