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Allegro brd 能转成DXP2004 的bcp 文件方法探讨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们画的Exynos4412 和S5PV210的PCB是用Allegro 画的,但是很多客户不会用这个PCB 画图软件,尤其是在二三线的工程师他们还停留在DXP的阶段,请问怎么把将Allegro brd 能转成DXP2004 的bcp 文件?求方法,我先百度一下先。
在俺的S5PV210/Exynos4412 开发板DIY群里(群号:27100460)有高手提示了方法,如下链接
http://blog.csdn.net/ywhfdl/article/details/5877498

其实说不上什么方法,是我突然发现的,我用的protel 版本是AD6 ,所以我想AD6 以上都可以做到!!!

ORCAD 的图纸,直接拖动到protel 就能打开1!

allegro 的图纸,直接拖动到protel 就能打开!!

很简洁,也很简单,方便大家转换,protel 貌似兼容做的不错呢!!呵呵!!

PADS 我也知道怎么转换PCB,那么我也顺便说一下吧,方便自己记住,也方便大家学习参考。

1、用PADS layout 打开,然后导出成ASC 文件;

2、然后选择PCB 最低版本,记住要选择select all,还有就是存为asc 文件哦!点击ok,

3、然后再protel 中打开这个asc文件就ok,有点慢,因为需要转换,转换的时候还有几个选项注意一下就OK,版本还是AD6

我这个tcc8900 的文件打开了10多分钟,文件越大,越复杂的,转换时间越长,这个大家要有点耐心就ok!下面的图就不用上咯哈!呵呵

如果不明白的,回帖,我再继续完善。

多谢S5PV210/Exynos4412 开发板DIY群里(群号:27100460)群友再次提示
准换后提醒下人家,不然等到生产的时候就哭了。听说转换会有东西消失的,具体没试过

网友:
Allegro 导不出bcp 文件,试过了不行啊,郁闷啊

网友:
一步一步教你如何在Altium Designer中导入Allegro的brd文件
[本文由 Hiber 发表在 http://hiber.yculblog.com/post.1766615.html]

课题组其他人都用Allegro,我一个人死撑着用AD。共享设计时原理图还方便导入,PCB文件麻烦了,于是一直在找如何从AD中导入Allegro的brd文件的方法,一直未果(曾经找了个CAMCAD Pro,号称可以,但不会用--呵呵,也可能是不可以)。

AD不支持导入allegro的brd文件,orcad的layout的max文件倒是支持,可是同为cadence的产品,居然layout不能导入brd。我算是一个准超级AD fans,经过自己的摸索,找到一些实现的曲线实现方法。我用Altium Designer 6.6,下面以6.6为例讲讲如何将Allegro的brd板子导入Protel (DXP)中。

基本思想是用CAM文件,具体步骤:
1、从Allegro PCB Editor中导出Gerber文件和IPC网表文件(不要IPC网表也可以,不过那样导入的PCB网络名是AD随机命名的)。也可以导出ODB++文件(可能还是需要IPC网表),我觉得这个比Gerber方便。Allegro需要安装第三方软件才能输出ODB++,这个在导出时会提示下载的(软件是free的)。

2、在AD中新建一个CAM文件。

3、通过AD的File/Import导入Allegro输出的Gerber/ODB++,(可选)通过File/Import/Net List导入IPC网表。

4、使用Tool/Netlist/Extract提取导入的Gerber/ODB++的网络(将相连的Track视为同一网络,网络名随机生成)。

5、(可选)通过File Import/NetList导入IPC网表。如果3中已导入,忽略本步。

6、通过Tool/NetList/Campare将Extrat的网表和IPC网表进行比较,从而将网络(大部分)命名为Allegro中原来的网络名。

7、通过File/Export/Export to PCB,将CAM文件导出到PCB。至此基本完成了导入功能,但是所有的元件已经分解成了Pad,overlay上的Designator也已经不再是Text型。

8、元件的“恢复”:选中一个元件的所有primitive,将其作为一个Union,然后使用准备好的封装进行替换。这个可能比较费时了:-)其实也可以不准备封装,直接选中一个元件的所有primitive,复制到PCB library的新建空元件中,就制成了一个和原来一样的封装了。

9、也可以这样恢复元件:建一个不包括任务元素的PCB封装,放置到要恢复的元件附近,然后将元件的primitive加入到这个元件中(右键菜单中找)。

总结:通过1-7步可以完成在Altium Designer中打开Allegro的brd文件,也可以用来提取Allegro的封装(不过AD画封装已经够容易了,估计不会有人需要这么做吧),通过手动元件恢复,可以重建原brd文件。

P.S.:1、如果AD支持通过选定内容创建元件就好了,哪位写一个插件(Altium Designer的脚本支持还是够好的,肯定可以做到)。

2、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从Gerber和ODB++等CAM文件中Reverse Engine出PCB来。

3、抛砖引玉,哪位有更好的方法请告诉我!

相关链接:http://hiber.yculblog.com/post.1766615.html

试试这个,是否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