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定时器2一通道调不出pwm波形

楼主:
void TIM2_init()
{
  TIM2->PSCR = 0;    // 初始化时钟分频器为1,即计数器的时钟频率为Fmaster=4MHZ

  TIM2->CCMR2 = TIM2->CCMR2 | 0x70;// Output mode PWM2
                                 // 通道2被设置成比较输出方式
                                 // OC2M = 111,为PWM模式2
                                 // 向上计数时,若计数器小于比较值,为无效电平
                                 // 即当计数器在0到比较值时,输出为1,否则为0
  TIM2->CCER1 = TIM2->CCER1 | 0x30;// CC polarity low,enable PWM output
                                  // CC2P = 1,低电平为有效电平
                                  // CC2E = 1,开启输出引脚

  TIM2->ARRH = 0;     //初始化自动装载寄存器,决定PWM方波的频率,Fpwm=4000000/256=15625HZ
  TIM2->ARRL = 0xFF;
  TIM2->CCR2H = 0;   //初始化比较寄存器,决定PWM方波的占空比
  TIM2->CCR2L = 0;
  // 启动计数
  TIM2->CR1 = TIM2->CR1 | 0x01;

}

void CLK_init1(void)
{
  CLK->CKDIVR = 0x11;
  CLK->PCKENR1 = 0xff;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CLK_init1();                 // 初始化时钟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TIM2_init();                //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进入无限循环
    {
      // 下面的循环将占空比逐渐从0递增到50%
       for(i=0;i<128;i++)
       {
         TIM2->CCR2H = 0;
         TIM2->CCR2L = i;
         DelayMS(5);
       }

       // 下面的循环将占空比逐渐从50%递减到0
       for(i=128;i>0;i--)
       {
       TIM2->CCR2H= 0;
       TIM2->CCR2L = i;
       DelayMS(5);
       }
    }

}

求版主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