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2864显示图片会出现很多杂点的清除……

楼主:
LCD12864显示图片时四周会有很多杂点,对于杂点的清除高手们分别有什么好的建议,关于程序开头延时和清屏都试过没啥效果……

网友A:
咋点?你清屏不就应该没有了吗。你上个图试试。看看你说的杂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咋点?你清屏不就应该没有了吗。你上个图试试。看看你说的杂点?

好,等下午我拍照上个图,另外我说的清屏和延时都是在程序的开头的,图片的过程中是不可能清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等下午我拍照上个图,另外我说的清屏和延时都是在程序的开头的,图片的过程中是不可能清屏的……

写图片之前清贫在写图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图片之前清贫在写图片呀。

是这样做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