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ag】让SensorTag变身成开发工具!

楼主:
【SensorTag】SensorTag变身成开发工具!

在学习BLE少不了BLEDevice Monitor这个工具,可需要硬件工具配合才可以使用。
方案1CC2540 USB dongle
方案2SmartRF05EB CC2541EM 评估板。
现在我们自己通过改装SensorTag 实现方案2的功能!
一、硬件连接说明

上图是SmartRF05EB 评估板上的RS232转换成TLL232通过P5P6连接下图CC2541EM 评估板的P1P2

这里可以搞明白了硬件连接了
BLE Device Monitor CC2541的连接
RXD<->TXDP0.3),
TXD<->RXDP0.2),
RTS<->CTSP0.4),
CTS<->RTSP0.5
我的硬件连接是PL-2303 连接CC2541
这里需要把P0.2P0.3P0.4的硬件连接断开,然后连接到PL2303上。

二、CC2541cc debug烧入专用hex
BLE Device Monitor的安装目录下的firmware文件夹下的CC2541_SmartRF_HostTestRelease_All.hex
C:\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BLEDevice Monitor\firmware

网友:
高手  支持一下

网友:
呵呵,不错,不过个人建议还是用cc2540 usb dongle

网友:
将PL2303换成FT232通讯更稳定了!
不错

网友A:
这个很好的方案拿,我也有个pl2303可以用的呢,试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的方案拿,我也有个pl2303可以用的呢,试试去

我刚开始用PL2303,就是连接不是很稳定,经常会出错

后来我换成FT232就基本没出错了!

网友B:
TI的开发工具中,很多带串口的,如C2000 lanchPad、430lanchPad等,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的开发工具中,很多带串口的,如C2000 lanchPad、430lanchPad等,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需要RTS,CTS

网友C:
这是相当于用一个USB转串口的板子在SensorTag上调试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相当于用一个USB转串口的板子在SensorTag上调试了么...

替换CC2540 USB dong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的开发工具中,很多带串口的,如C2000 lanchPad、430lanchPad等,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中国人拿自己作活体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