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写一个在彩色液晶屏上画矩形的函数

楼主:
/****************************************************************************
*函数名:GUI_Box
*输  入: sx, sy, ex, ey, color
*输  出:
*功  能:给一个区域涂上颜色。
****************************************************************************/
void GUI_Box(uchar sx, uint sy, uchar ex, uint ey, uint color)
{
        TFT_SetWindow(sx, sy, ex, ey);
  sx = ex - sx + 1;
        sy = ey - sy + 1;
        while (sx--)
        {
                while (sy--)
                 {
                        TFT_WriteData(color);
                }
        }
}
这样写会把以前写的字、直线盖住。

/****************************************************************************
*函数名:GUI_Box
*输  入: sx, sy, ex, ey, color
*输  出:
*功  能:给一个区域涂上颜色。
****************************************************************************/
void GUI_Box(uchar sx, uint sy, uchar ex, uint ey, uint color)
{
        uint temp;
        TFT_SetWindow(sx, sy, ex, ey);
  sx = ex - sx + 1;
        sy = ey - sy + 1;
        while (sx--)
        {
                 temp = sy;
                while (temp--)
                 {
                        TFT_WriteData(color);
                }
        }
}
这样就行,为什么?

附:TFT_Setwindow()函数
/****************************************************************************
*函数名:void TFT_Setwindow
*输入:xStart, yStart, xEnd, yEnd
*输出:
*功能:设置窗口的范围,起始地址和终止地址。
****************************************************************************/
void TFT_SetWindow(uint xStart, uint yStart,uint xEnd, uint yEnd)
{
        uint x, y, xy;
        x=(xEnd<<8)|xStart;    //将两个8位组合成十六位
        y=(yEnd<<8)|yStart;
        xy=(yStart<<8)|xStart;

        //---设置X轴坐标---//
        TFT_WriteCmd(0x0044);
        TFT_WriteData(x);

    //---设置Y轴坐标---//
        TFT_WriteCmd(0x0045);
        TFT_WriteData(y);

        TFT_WriteCmd(0x0021);
        TFT_WriteData(xy);

        TFT_WriteCmd(0x0022);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会把以前写的盖掉?

首先要保证操作的正确性。如果正确性不能保证,那么硬件会出现什么问题也就是不确定的了。
在这里,取决于你的屏幕,确定了窗口范围以后,连续42亿的写数据,会有怎样的反应,这样的操作算不算违规操作,只有完全了解硬件的处理,才能定性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你所说的怪异现象。

网友:
能上个图么?

网友:
       while (sx--)
        {
                while (sy--)  /* 没错,就是这行,问题很大 */
                 {
                        TFT_WriteData(color);
                }
        }

第一次跑内层循环,sy一直跑到0,然后当执行while(0--)时先判定失效退出循环,后自减赋值给sy,
于是从第二次跑内层循环开始,你每次内层循环,都会跑0-1=2^32-1=4294967295次,
难道液晶屏它不觉得难受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hile (sx--)
        {
                while (sy--)  /* 没错,就是这行,问题很大 */

这样就会把以前写的盖掉?